[STM8] stm8怎么isp 通过串口

楼主(2009-09-16):
如题 有这个功能吗 上位机软件呢?

网友A:
有啊,官方软件支持。
不过这个不是很方便,因为一旦进入Application,就无法再进ISP了,除非修改OptionByte设定。

网友B:
STM8的ISP协议是Open的,有UART/SPI/CAN等方式,具体参考相关的Datasheet吧。
注意,并不是有SPI的单片机就支持SPI的ISP,UART和CAN也如此,仍然是详见Datasheet吧。

UM0560  --   STM8S bootloader user manual  可以在ST的网站下载。

楼主:
上位机软件是哪个 配套的?

网友B:
协议是Open的,那就是鼓励用户自行制作下载工具。

网友C(2010-05-27):
写了程序后能调试吗?

网友D(2010-09-02):
上位机软件是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_v2.2.0_Setup.exe 这个

网友E:
写了程序后能调试吗?
引用 网友C:

能!

网友F:
isp又不是DEBUG,怎么能调试呢?

网友E:
isp又不是DEBUG,怎么能调试呢?
引用 网友F:

他的问题是“写了程序后能调试吗”,不是问写了程序后能用ISP调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