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都是哪里找的

楼主(2009-09-16):
问个比较弱智的问题,我因为刚才加工作,画板子啊什么的都是第一次

那么元件的封装都是哪里找的,不要回答是从元件封装库了找的呵呵我是说电阻、瓷片电容、电解电容器、芯片啊什么都是不是有标准可以查的?

像继电器那种是不是产品信息有封装的尺寸?

当然有些特殊的要自己画的。

网友A:
有尺寸也得自己画

当然,尺寸最好自己亲自量过。

楼主:
那电阻、电容的都要自己画吗,自己量再自己画,我刚刚花了很长时间才画了没几个。
我想要是板子元件多点,那不是画封装就要累死了

网友B:
你还不熟练 所以画的时间长 常用的可以直接调用库里面的  像ic芯片封装  使用软件封装导向来画往往事倍功半

网友A:
呵呵,多练练就熟了、快了;P

楼主:
你还不熟练 所以画的时间长 常用的可以直接调用库里面的  像ic芯片封装  使用软件封装导向来画往往事倍功半
引用 网友B:
软件封装导向是什么?:lol难道就是直接从库里找?

网友C:
库里有的,就可以用库里的,没有的就自己画了,呵呵,常用的电阻电容,库里一般都有了,可以直接用了。

楼主:
知道了,谢谢各位

网友D:
画封装可以对着洞洞板画
知道两个孔之间的距离为100mil就好了
可快速知道各焊盘之间的相对位置
(对于protel来说,其他软件不知道了,软件系统的单位可以由英制改为公制)

网友E:
自已建吧,这样好些

网友B:
软件封装导向是什么?:lol难道就是直接从库里找?
引用 楼主:

是PCB软件里的封装向导,根据封装向导的提示,填入封装参数,可以快速的生成一个元件的封装。

网友F:
用了99自带的库就知道他有多么的不准确。

网友G:
80%的常用元件在库中都可以找到现成的,但一般自己还要稍改改才好用的。
10%的器件可以到器件的官方网上找到可以直接用的封装。
10%的器件要自己动手做,集成元件的话,最好用向导做,对着PDF手册,一步步输入参数。

网友H:
如果库里有,就用库里的。没有就改库里相似的部品。实在不行就找部品的DATASHEET,然后自己做,一般可以在供应商的官方网站可以找到,也可以向供应商或者代理商要。多做几个,程序熟练了,速度也就提高了

网友I:
现成的库文件也要打开看看。画好的封装也要打印出来与实物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