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弹之抗干扰意外事件

楼主(2009-09-16):
一、新加入公司的一款产品在现场有误差,俺把前置放大板扛了几块来细细瞧,观电路设计中规中矩。唯一有点别扭的是数控放大环节,用了八路干簧继电器做数控电阻切换。俺赶忙查问前任设计思路,此人已离开,通公司无人知晓原因。
无奈何下做几手准备:纯电子数控放大器、模拟开关代替继电器放大器、和俺**再试一次的独立继电器放大器,实验下来结果有了,前两种放大器在现场误差依旧,而独立继电器放大器方案居然解决了问题!试验数日复争吵数日,仍没能发现具体原因,BigBoss拍板决定新做两块板并单独做金属的放大器隔离箱,替换现场的原前置放大板。
工间操后放松时间,俺无意识地扫了眼台子上的几块旧前置板,突然发现通道切换继电器和俺做的独立继电器放大板使用的都是顶杆式的大继电器,其驱动线包与触点的距离比较大,而干簧继电器线包就包在干簧管外面!赶忙做试验,果然,独立的干簧继电器放大器有误差!通道切换继电器换成干簧的也会带来误差。

二、又一回,新项目研发,整形后的方波在小信号时长了很多毛刺,用示波器看第一级放大器输出只能看到一点点尖峰干扰,输入端原103滤波电容改104电容下地后基本解决。
但拿去现场发现有些仍有干扰,准备加大滤波电容,手头工具材料盒一时没找着,坐下等小弟回去拿元件。这套设备是下面车间的人做出来的,传感器端屏蔽线剥开比较长,俺扯了根胶皮线,把屏蔽层跟铁支架连在一起,上电,哈哈,方波干干净净。

三、前些时帮一个朋友的产品过EMI,扫频仪一打,好几条竖峰。看原理图,里面有一个点火的升压线圈,朋友说他也比较头痛,加了个铁皮盒子效果也不明显。打开机器,铁皮盒子焊在PCB上,俺一量,切,没有接地!

网友A:
呵呵,
第一条没看明白。
2、3条属于低级错误。

网友B:
我也没看明白第一条。
不知道是我的理解问题,还是楼主的语文问题

楼主:
罗嗦半天,没被看明白。不好意思ing。
顶杆式继电器的衔铁与触点间没有直接的电联系,且塑料顶杆距离较长,线包与触点比较远,寄生电容相对比较小。一般干簧继电器内触点是干簧管,包在线包内且距离比较近,线包与触点间寄生电容相对大点,干扰比较容易窜过去。

  红着脸细声话:俺出过的低级错误不少,一时头发昏喷了仨俩搏众一乐。叶兄来点中级/高级/超级的经历,俺等仰慕下、分享下?

网友C:
经验分享!谢谢。
小问题大伤害。
航天飞机没有上天就是因为一个螺丝钉没有紧。

网友A:
呵呵,一目了然的小问题一般反映的是工作态度、工作制度、技术管理等的问题,大问题是技术能力的问题。

小问题是通过加强管理、规范测试、完善企业标准来规避的,大问题通过技术攻关来解决的,这是两个方面的事情。

wh6ic脸皮怎么那么薄,这么就脸红了啊?呵呵,俺只是说出了实际情况,后两个确实是小问题,可没说你水平不高啊。。。

网友D(2009-12-27):
8楼说的在理

网友E(2010-07-20):
在实际的电子应用设计中,针对项目,元气件的臻选环节很重要;并且,如果电路处于高频工作环境下,电磁干扰处理结果有时真的影响到项目设计的成败,电磁屏蔽或良好的接地措施是抑制电磁干扰的最佳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