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漏电流和什么因素有关?

楼主(2009-09-16):
电容漏电流和什么因素有关?和其两端电压 有什么关系?漏电流是不是从电容高电压端通过电容介质到低电压端,从而引起消耗。请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主要与温度有关。
与两端电压有关,但与电阻不同,电压与电流并非严格地遵守欧姆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