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写法好怪异?

楼主(2009-09-16):
#define SET_FLAG(f)   f##_byte |=  f##_bit   // flag set
#define CLR_FLAG(f)     f##_byte &= ~f##_bit   // flag clear
#define TOG_FLAG(f)     f##_byte ^=  f##_bit   // flag toggle
#define VAL_FLAG(f)     (f##_byte &  f##_bit)  // flag value for test
#define SET_BIT(f)   f##_byte |=  f##_bit   // bit set
#define CLR_BIT(f)      f##_byte &= ~f##_bit   // bit clear
#define TOG_BIT(f)      f##_byte ^=  f##_bit   // bit toggle
#define VAL_BIT(f)      (f##_byte &  f##_bit)  // bit value for test

楼主:
_byte 和 _bit 是在哪里定义的呢? 找个半天没找着。

网友A:
呵呵,我印象中##有特殊作用。。。

楼主:
查了user manual ,但是不理解,请大侠指点:

楼主:
对的,是 连接符的 意思,再次实践确认。 感谢  lpf336!

网友A:
都已经提示你了,GOOGLE一下就知道拉,服了你。。。

楼主:
嗯,是的,明白了,感谢叶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