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使用

楼主(2009-09-16):
请教:
在使用中 三极管放大应用的多 还是做开关使用的多?
请分别给出一个例子,包括电阻、电容的数值、三极管的型号
谢谢
现在很晕!

网友A:
看看模拟电路吧,唉!!

网友B:
实际中的应用在开关状态比较多
一般应用在放大状态的多为恒流源电路

网友C:
哪一种多无所谓吧。关键是会用

网友D:
只有自己掌握了才知道用的那个多

网友E:
都有用,且很多时候同时用。

网友F:
数电开关作用,模电放大作用,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