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的设置?

楼主(2009-09-16):
T1MS_CT EQU 35H ;1ms 定时计数器=04H
LDI TM0,07H ;设置TIMER0 预分频为/1
LDI TL0,06H
LDI TH0,00H ;设置中断时间为250us????
LDI T1MS_CT,04H ;定时1ms????
另外关于TL和TH的具体设置教程和明细表中都没有做详细的介绍??

网友A:
T1MS_CT EQU 35H ;1ms 定时计数器=04H
LDI TM0,07H ;设置TIMER0 预分频为/1
LDI TL0,06H
LDI TH0,00H ;设置中断时间为250us????
LDI T1MS_CT,04H ;定时1ms????
另外关于TL和TH的具体设置教程和明细表中都没 ...
引用 楼主:

TH0,TL0是向上计数的,每个寄存器为4位,组合起来为8位,最大值FF,即256,初值设定为6,256-6=250,每条指令的时间为1us,共250us.
T1这个你查一下芯片规格书,方式是一样的.

楼主:
LDI T1MS_CT,04H ;这里的意思应该是执行4次定时中断,可我不明白为什么用了LDI T1MS_CT,04H 这个就可以执行4次中断?

网友A:
LDI T1MS_CT,04H ;这里的意思应该是执行4次定时中断,可我不明白为什么用了LDI T1MS_CT,04H 这个就可以执行4次中断?
引用 楼主:

这是用户寄存器,初值设定为4,在中断中(每次250us)每次减1,4次后,不就是1MS了么.

楼主:
这是用户寄存器,初值设定为4,在中断中(每次250us)每次减1,4次后,不就是1MS了么.,这是不错,可程序中也没做中断一次减一次的设定啊,难道这还是自动的了吗?不设定程序是不知道中断完成一次T1MS_CT减1的

网友A:
这是用户寄存器,初值设定为4,在中断中(每次250us)每次减1,4次后,不就是1MS了么.,这是不错,可程序中也没做中断一次减一次的设定啊,难道这还是自动的了吗?不设定程序是不知道中断完成一次T1MS_CT减1的 ...
引用 楼主:

你看一下132页第一条语句是不是中断程序,是不是每次减1的指令???

楼主:
呵呵,确实是,我找了好几遍都没找到,太粗心了!

楼主:
我想咨询一下,仿真软件中的软仿真是不是就支持那上面那些型号的单片机,另外就是比如外部中断我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A:
1.是的.
2.硬件部分的电路可以用虚拟设备来设计.以您目前的状况,建议您先学基本的吧,基本的东西弄清楚了再来弄这个,否则直接搞这个东西又会有N多问题.

网友B:
如果你用外部晶振,每条指令执行的时间,还与你的晶振有关,另外还与前分频系数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