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发起利用带高速USB口的芯片(如ATMEL的CM3)DIY并口线

楼主(2009-09-16):
应付普通的JTAG仿真估计不成问题了……
估计有USB转并口需求的人不少

网友A:
USB转出来的并口不好用不是USB1.1的全速模式(12M bps)速度不够导致的.并口速度在EPP模式也就几百K字节的流量.

网友B:
直接转标准并口没有任何价值,太慢了,这是usb通讯的固有缺陷

转成arm或者mips的jtag,有意义,但是和常用编译软件的调试接口协议未必能拿到,只能支持gdb,用途太窄

网友B:
原生并口一秒钟可以做几百k次io交互
usb按帧传输,只适合大量数据传输,做快速交互,差太多了

网友C:
关键还是在于上位机软件,如果还是用基于IO模拟时序的方式,USB不可能快得起来
就算用到USB2.0的微帧,帧速率也还是有限

所以LZ这个没啥意义的。

楼主:
USB有低速,全速……还有高速(480M),主题中指的就是后者。
主要难度在上位机驱动。

网友D:
没太大意义,,,   这个   正途还是相关公司改进调试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