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电容引起JTAG出错 ICDWarn0020

楼主(2009-09-16):
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由于目标电路板上有个330uF的电容,在JTAG时,就出现上面的问题,估计是仿真器的瞬间供电不足。把目标电路板上给单片机供电线路断了之后或者串个二极管后才能正常JTAG。有什么不切断供电线路的解决办**

楼主:
问题找到了,PGM有个上拉到VCC的电阻,去掉之后就OK了。请问PGM为何上拉后会导致JTAG出问题,而且VCC上的330uF电容去掉之后为何就能J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