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dc模块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9-09-16):
请教:我手头有一个输入18~36v输出+5v,1A的dcdc单路输出模块,可不可以用来输出-5v电压,如果不能,请赐教原因(中发卖dcdc的卖家说是可以反接输出负电压,,工程师却说坚决不可以。。蒙了)。谢谢回复

网友A:
不可以,除非他是隔离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就是还不太理解,能否说的具体一些呢

网友B:
所谓隔离输出,就是输入(18~36V)与输出(5V)电气上没有联系。
即使如此,也不推荐这样反接。虽然直流输出上没有问题,但反接时往往电源的噪声比较大。实在找不到或临时实验用可以这么办,产品中则不应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