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卫星电视信号强度为60,信噪比为0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09-16):
家里的卫星电视突然没台了,怎么回事啊?急

网友A:
先检查天线方向是否有变动,再查信号电缆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B:
如果天线的方位和俯仰角都没有变的话,检查一下线是不是虚了,如果线也没问题,拿个万用表量一下,到高频头的线缆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