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只有8个IO口的51内核的单片机?

楼主(2009-09-16):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困难   PIC的有

网友B:
也许是稀少的芯片......

网友C:
NXP LPC900系列,多了。
GPIO少不一定便宜。

楼主:
哦,谢谢楼上各位解答。

网友D:
C8051F300 系列也是
要便宜的用台湾或国内的PIC兼容片子
14PIN的就几毛钱*币

网友E:
C8051F300,C8051F304,C8051F305,C8051F600

网友F:
NXP的700系列,就几块钱。。。。

网友D:
NXP的700系列,就几块钱。。。。
************************
几块钱可不便宜

网友G:
因为用到的IO口不多,多了浪费。价格越便宜越好,最好是烧录方便的。
引用 楼主:

你可以了解一下笙泉的单片机,www.megawin.com.tw

产品特点:
支持ISP,在线升级,免去插拔芯片烧录得麻烦!
支持IAP,可以省EPROM,节约成本!
工业级规格:ESD6000v,为业界抗静电能力最强! 通过1.5Kv EFT测试, 工作温度: -40度~+85度。
在TSMC生产,品质可以充分保证

网友H:
将多IO的标准型51封装成低管脚数很容易,但问题是,这样的51没什么性价比,芯片面积和封装共同决定了器件的直接成本,同型封装成本可认为是常数,但MCS51核的面积较大,在低端到一定程度后,拼成本不是RISC核MCU的对手,目前最便宜的RISC核DIE可以做到约0.4*币,即使自己封装价格也在0.6以内,而以1元为限的话,RISC的一大堆,MCS51在目前则根本不可能。

网友A:
看chunyang的帖子真是一种享受啊

网友I:
不清楚,了解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指点。chunyang又让我学到了很多。

网友J(2010-06-28):
多谢chunyang
这么说如果从成本上考虑,PIC核的成本应该是最低了,因为指令少,所以硅片面积小,所以成本低

网友K:
为虾米一定要51噻,,,便宜到几毛钱那种单片机大把,只是都木有5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