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懂DMX512通信协议吗?帮我看看这段接收程序

楼主(2009-09-16):
用的51单片机,接受12路的调光台没有问题,可是接在珍珠台上,一至十路也没什么问题,十路以后就开始混乱,路数越大越乱,发现十路以后接收的不只是本地址,比如我设置的地址15,单片机一会接受15路的信号,一会接收16路的信号。越到后面接受的旁路信号越多。求高手指点
  下面是接受子函数:

  SCON=0x90;
  PCON=0x80;
  EA=1;
  ES=1;       ;//初始化函数,晶振8M

void see()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if(RI==1)
   {

      if(!RB8)
     {  flag2=1;
       num=0;
}
     else if(flag2)
      {

              if(num==temp)            //temp 是我自己设定的地址
               {
   P2=SBUF;         //取出数据
                        flag2=0;
                         num=0;
       }

   num++;
           }
        RI=0;
   }

}

谢谢!

楼主:
没人懂吗?

楼主:
还是没人知道?

网友A:
时序不是很准

楼主:
书生同志,您说明白点啊。
按照协议是250K的速率啊,哪里不准

网友B:
嘻嘻,书生跟LZ开玩笑呢,哪里是时序问题?根本就是程序问题!

楼主:
程序什么问题呢?怎么都说一半留一半?

网友B:
看来咱得认真对待了。不过LZ自己有点没讲清楚。待俺重新写一遍。

网友B:
差的太远了!
第一句就错了: SCON=0x90;  //?????
你既然是多机通信中的一个从站,SM2应该先设置为1。才能根据RB8区别出主站轮询的是哪个节点。这一点概念没错吧。

后面就更乱了。
“  if(num==temp)            //temp 是我自己设定的地址
               {
   P2=SBUF;         //取出数据
                        flag2=0;
                         num=0; ” //???????

什么条件下才能肯定发送给自己的是数据帧?写清楚。

网友C:
做LED一般做法是用一片来接收DMX信号,收到后发给另外一片来做灰度,如果你也是这种方式,那你看看你是否在发送数据到另一处MCU时关了串口接收中断.
贴出来的好像还有一些笔误吧.

网友A:
不好意思,插一句嘴,dmx512 的协议中信号返回,一般不轮询。

嗯,我在听课,冷先生,请继续讲,谢谢。

楼主:
看来冷先生不了解DMX512协议啊
1、SM2设为1是不行的,因为要找到复位信号,复位信号的RB8位是0。
2、DMX512信号不发送地址位,格式是先一个复位信号然后连续发送512帧的信号(这个不一定,看调光台控制的路数而定,12路的调光台就连续发12帧数据),如此重复。
    所有从机并在RS485总线上,怎么判断是自己的信号呢?从机必须有个地址,比如某一从机地址为8,那么主机发送的第八帧数据就是这个从机的调光信号。
    请冷先生先了解清楚协议再说

楼主:
我程序中的TEMP就是从机的地址
NUM就是主机发送的帧数

楼主:
不知道我是否说清楚了

楼主:
回11楼:
     没有笔误啊,有笔误怎么可能接收到12路的调光台。
     请问发送到另一个MCU为什么要关中断?
     我程序中P2=SBUF,就是发送到另一个MCU啊(两个MCU是通过P2口连得),这仅仅是取出数据,为什么要关中断?请赐教

网友B:
没看到13、14楼的帖子。

原来LZ第一句没错。

楼主:
你要我说你什么好?叫你了解DMX512协议再说,别人都不懂多机通信,就你懂。
RB8再多机通信中是为了区别地址帧和数据帧。
这里不同,DMX512协议根本就没有地址帧,我不是说了吗?
   还是谢谢你,虽然风马牛不相及。
   现在问题已经解绝了,把NUM和TEMP 改成CHAR型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B:
惭愧了,不知道协议内容瞎说了。13楼协议讲清楚了。

多机通信,昨天刚学的,现学现卖。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A:
呵呵,原来如此

冷先生看到一句
SCON=0x90;
就激动了,

DMX512,是采用11位通讯方式,所以一定用这11位模式,

然后,第一次是同步字节,所以,RB8=0,

后面的数据字节,RB8=1

所有数据,按产生的时间,为第零个字节,第一个字节,,,,最大为512个字节,所以叫DMX512,

程序是没有问题,按楼主所说,可能是在第一个中断和第二个中断之间有一个更高级别的中断,导致接收的响应时间太短,而产生误差。

把NUM和TEMP 改成CHAR ,也是不完全对,因为DMX512是有512个数据,当然,你不要后面的数据就没问题。

楼主:
恩,倒不是中断的问题。
    原因是51单片机执行速度慢,用int型由于中断时间太长,会错过帧的接收,所以用大型调光台会混乱,可能是大型调光台要发512路,帧之间的间隔更短,而在12路台上帧间隔比较长,所以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至于CHAR不能接收512的确是个问题,我最终解决办法是换成16M晶振,串口设置降频就OK拉

网友D(2010-08-20):
笑:51行吗?

网友E(2010-09-28):
找个专业做DMX512解码的就可以了,www.sz-clen.com

网友F(2011-07-13):
我会!请联系我QQ314997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