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金升阳的DC/DC非稳压隔离模块怎么样

楼主(2009-09-16):
大家觉得金升阳的DC/DC非稳压隔离模块怎么样?
我看了式样书怎么感觉到在:效率,纹波和空载保护方面和国外的还有点不一样。是为了节省成本做的差异化战略吗?想用来代替小日本的模块,但是觉得有风险。
大家都用什么DC/DC非稳压隔离模块啊?

网友A:
性能不了解,价格死贵,几乎把自己当进口货了

网友B:
呵呵,他们小功率的卖的比较多。

价格确实很贵,所以不用。。。

网友C:
我觉得很一般,看不出来好在啥地方,死贵到感受深刻

网友D:
质量不稳定,我司产品几乎让他给搞破产

网友E:
有这等子事?

网友F(2012-02-28):
还可以吧
国内这块就不错了

网友G:
这个产品价格比较高,不过性能还比较稳定,就是不能当作负输出,启动电流太大,可以达到2-5A。
不过听说这个产品的价格下调了,这个产品替代2576,简化设计,成本允许的话还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G:
5楼说的这么夸张啊,有这等事情

网友H:
好不容易国内有家像样的电源企业
于是崇洋媚外的思想对其进行打击:国外容易比国内的好。
然后继续打击自家企业,继续扼杀自家企业的成长~~
自家企业更加难发展壮大~~
~~~

网友I:
很贵?不觉得呢,价额还算一般吧
质量上总体上还可以,只遇到有一批非稳压的货,输出的电压飘得太远,不过比较一致。

网友G:
非稳压的产品设计的方案就是无反馈的,轻载都会使电压输出漂高,这是拓扑结构决定的,一般使用的时候选更小功率或者加重负载,输出电压都是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