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逻辑电路的设计!!

楼主(2009-09-16):
(图片)

网友A:
rs触发器

楼主:
恩,用两个或非门组成一个rs触发器。 输出接~Q。

网友B:
先做成一个震荡器,让它出现如第三个图的波形,接着做两个微分电路,一个取其上升沿触发,另一个取其下降沿触发就行啦!宽度可以用r和c的时间常数来调整(可用cd4000系列电路来解决,如:cd40106是六反相器,一只就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