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05电阻标记222(2.2K),有没有可能是1%的。

楼主(2009-09-16):
由于是AD采样用,精度出问题非死即伤,特地向大家发问。
供应商人给了我3种精密电阻,除了一种10K的确实是4位数字,2.2K和3.9K的,标签贴的都是1%的,但数字却都只有3位,比如2K2的,标记是222。我还没去选样测试过。由于之前在公司看到的精密电阻都是4位数字的,所以我怀疑这次买到的精密电阻是假的,其实是5%的。有没有懂行的来回答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3位的哪可能是1%呢?

网友B:
那个样品1%的有可能(JS手工给你筛选的)。

网友C:
四位的比三位的也不过贵几块钱而已(一盘5000个)……

楼主:
昨天晚上把一盘的拆了,测试了10个,是没问题,就不知道剩余的4900多个是什么情况。今天找供应商问个清楚。

楼主:
刚才直接打到广州盛中,接电话的**告诉我,风华的电阻按照序列表划分,96系列的1%是4位,24系列的1%,都只有3位,如果要4位标,要有最小起定量.
我问了一个做仪表的前同事,他肯定告诉我,有可能,因为他买的1%电阻,就有3位的。

网友D:
广州盛中是否就是楼主手里电阻的生产商或代理商呢?

网友E:
是否精密电阻应该看型号,然后到生产商的网站查器件手册。

网友F:
小时候,我妈让我买火柴,而且说,一定要试试,能不能点燃,结果我到家,拿着空火柴盒给我妈,我妈问,火柴呢,我说,我都试了,都可以点燃。。其实这个故事是听来的

网友A:
1%,要求系列的间隔值<2%的,你算算吧。

网友G:
很明显,是骗你的。

网友H:
看来真的有好多人在骗你...
我不敢说你买到的确实是真的1%精密电阻,但是没听说哪儿规定说3位数字的电阻没有1%的,三位数字的电阻有可能是1%的精度:而且24系列或者96系列都有可能

至于你那个电阻是哪个系列,哪种精度,就要看供应商给的资料,或者自己验证了

网友I:
我用的电阻全是3位,1%,风华,只有0.1%的才是四位

网友J:
正确回复(精密电阻生产厂家):
    1%的有精密的,也有普通的,取决于温漂,小于50PPM算精密电阻,大于50PPM算普通电阻。一般普通电阻是3位,精密电阻是四位。2.2K的精密标法是:2201
      更多了解可点击链接,里面有详细的规格介绍,有相关精密电阻问题也欢迎你和我联系。

                                                                                      专业精密电阻生产(www.kareatar.com)
                                                                                 谢'S   13554701800    QQ: 1035581575

网友J:
精密电阻规格书

网友B:
不错,专业的回答

网友A:
都1%了,你温漂能大到哪?!
还敢说专业。

网友J(2009-11-02):
楼上,我不知道该怎么来回答你的问题比较好。我说超过50PPM的为普通电阻,你说能大到哪?那你的意思是所有1%的电阻温飘都不可能超过50PPM么?告诉你,不是,可以到好几百PPM。如果你硬要说这个温飘也算不大那我有什么办法?我们做精密电阻的,这种温飘的电阻我们是把它归为普通电阻类的。

网友A:
50ppm,要是工业级的,温差在125度,所以就是0.625%。
1%已经确定了包括温漂在内的所有误差,能且仅能保证1%。
不管你的电阻是多么精密,也就是1%
难道1%在张三家就是不精密的,跑到李四家就成精密的了?!

网友K:
1%也有3位的。

网友L:
我手头有一堆 0.1% 25ppm 的,有4位数、3位数,还有带字母代号的,罗姆产的

网友A:
25ppm 显然单就温漂就超过0.1%了,其它的误差呢?

网友M:
精密电阻的误差算温飘了么?  俺一直以为就是实际测的呢,

网友N:
有可能
我们公司用的1%的贴片就是3位数字的
不同厂家标示不同而已

网友J:
回复26楼,lyjian:

          一般惯例是普通电阻的字码是三位,精密的四位,估计你用的是普通电阻。

网友N:
一般惯例是普通电阻的字码是三位,精密的四位,估计你用的是普通电阻。
******************************
一般惯例而已
一般惯例日本的三极管都是用2S开头,但现在生产的却有很多不是用2S开头的

网友O:
1%的也就是e96,e96在2.2k附近有2.15k和2.21k,那么3位数怎么标记?
5%的电阻也有刚好等于标记的,但我不会认为他是精密电阻。

网友N:
这个问题其实没什么好争论的。
找你的供应商,然后问他:1%的电阻有没3位数标记的就行了。

网友P:
我买的1%都是4位的,还真没见过3位1%的呀!

网友N:
e24系列阻值也是有1%的

网友A:
E24不可能有1%的!

网友N:
你没用过不代表没有

网友A:
这与用没用过无关,仅与标准的文本内容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