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X512,DMX512,DMX512,DMX512,哦,伤脑筋!!!

楼主(2009-09-16):
用的51单片机,接受12路的调光台没有问题,可是接在珍珠台上,一至十路也没什么问题,十路以后就开始混乱,路数越大越乱,发现十路以后接收的不只是本地址,比如我设置的地址15,单片机一会接受15路的信号,一会接收16路的信号。越到后面接受的旁路信号越多。求高手指点
  下面是接受子函数:

  SCON=0x90;
  PCON=0x80;
  EA=1;
  ES=1;       ;//初始化函数,晶振8M

void see()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if(RI==1)
   {

      if(!RB8)
     {  flag2=1;
       num=0;
}
     else if(flag2)
      {

              if(num==temp)            //temp 是我自己设定的地址
               {
   P2=SBUF;         //取出数据
                        flag2=0;
                         num=0;
       }

   num++;
           }
        RI=0;
   }

}

谢谢!

楼主:
等待高人

网友A:
DMX512、调光台、珍珠台。。。
呜,没概念。落伍了:L

楼主:
哦,不是您落伍了!是您没接触这个行业所以不知道啦,我之前也不知道!
DMX512是舞台灯上用的一种国际通信协议,
珍珠台也是调光台,只不过比普通调光台功能更强大,控制灯具更多,珍珠台是国外的,现在国内
也可以做出来,但都是防的珍珠台,几乎一摸一样。
您看舞台上的灯光师面前的很多推杆的调光台就是珍珠台,
舞台上成千上万的各种灯具都是通过DMX512通讯协议和调光台相连,一根线上可以接512个灯具
宏观上就是这样,具体的通讯协议您感兴趣可以在网上找到的。

网友B:
不懂。问lz个问题
dmx512主机向从机发的是数据还是命令,或者有数据也有命令?

楼主:
主机就是调光台,发送的是数据,0~255 ,亮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