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鱼和熊掌不可得兼

楼主(2009-09-16):
485挂有几百个节点,通过485集线器连接到PC.因为节点的信息都要求比较实时,所以主机PC需要连续不断的以尽量快的波特率及速度轮询.而主机询问任何一个节点都会引起所有节点的串口中断,所以相当于每个节点都时时刻刻的不断被中断,降低节点的系统效率(节点需要频繁的处理串口中断,不管询问的是不是自己).因主机的询问必须得到节点的应答,这样须使串口中断拥有较高的优先级,频繁的高优先级的串口中断可能还会影响MCU处理其它一些需要精确定时的事情(解码).
如何解决轮询的实时性与尽量减少对节点MCU的中断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51的串口方式3因区分地址和数据可以减小上述矛盾,但不清楚PC串口能否处理9位方式.最多也只能寻256个节点.

请有经验者指点一二

网友A:
上层节点弄个MCU做网关,先在自己的小网里面把节点的数据收上来,然后打包发给顶层主控。

网友B:
还可以用串口带自动地址识别功能的单片机。

楼主:
上层节点弄个MCU做网关,先在自己的小网里面把节点的数据收上来,然后打包发给顶层主控。
引用 网友A:

节点和主机需要相互交互,当主机询问节点,节点发送信息给主机后后还需要及时收到主机根据具体情况返回的信息,如果中间增加一级网关因节点不能直接与主机"对话"而不能完成这个过程.比如网关询问自己这一子网内的节点时,并不能对子网内的节点返回信息,因为这个信息只有主机PC才知道根据接收到的数据决定返回什么信息.如果等到主机询问到自己的这个网关,得到该子网的节点数据并通过网关再返回给节点信息,那这个时间长度将不确定的,因为主机处理其它网关的时间不确定.这样不能使节点发送数据后能及时的得到主机返回信息.

网友C:
51是不是有点太慢了,我用了16MIPS的16位MCU来做,没发现任务很拥挤现象。每一次轮询时间在10mS左右,MCU仅仅是响应一次地址查询,感觉压力不大。如果是1mS周期轮询,那就不是20MIPS以下的MCU能胜任的了。

网友C:
另:问大家一个问题,带地址识别的MCU如何跟PC通讯呢,PC不支持9位数据。

网友D:
想要兼得的话,需要在网络结构上下功夫,将网络拆分成多个网段,每个网段用一部“主机”(中间层节点)管理,所有“主机”又都作为PC的下级节点组成所谓“树形”网络拓扑,对终端节点而言,这相当于“并行”轮询了,中间层节点越多,轮询效率越高,但额外的成本支出越大,需兼顾一下。

楼主:
7L chunyang,对于这个办法请参见4L解释

网友B:
最好还是加个“网关”,毕竟再高级的PC机,在串口通信方面也是很难和单片机比实时比速度的(受系统,运行程序数量、种类,个人编程水平等因素影响)

楼主:
加网关确实是个好办法,但是对于主机需要及时回复从机的情况却存在如4楼所述的问题

网友D: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这里不用“网关”这个词,是因为网关的功能太薄弱,如此只能组成形式上的树形网络但功能上并无不同,要靠合理的协议编制,PC和中间节点,中间节点和终端节点间跑的协议不同,只要协议合理,问题即可解决且是唯一之道,楼主如果对“通讯”有足够深刻的理解的话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如果数据量不是太大,可以用网关+收集数据的办法。假设PC查询下位机是为了得到下位机50个数据中的一个,每个网关管理20个下位机。那就在网关里开辟个1k的内存空间把这20个下位机的数据先全部存里头。PC爱哪个取哪个走,网关的数据轮番刷新,先进先刷。

网友E:
各位!各位!

我目前还处于盲目崇拜阶段----------只要chunyang说的,我就拥护!!

网友F:
还是使用DEVICE NET 吧,速度高的了,不过开发起来比较费周折

网友G:
咱们一直在这想办法用几十年前的异步方式解决多点通信问题,也没注意网上调研一下看看世界单片机组网通信水平都走到哪了。

51内核带通信控制器的单片机1984年Intel公司就有了。同步通信方式,......可以到航天部五院三华公司调研一下,他们把80152做成通信卡插在PC机上,这个主机可以带200个单片机80152从站,当然更没有LZ说的无关地址会中断所有节点的问题。我们用它的卡按Intel80152技术手册实现了令牌环形网,主站一次轮询就触发所有从站相应,IBM的环形网技术规程的轮询效率是目前技术最高的吧。

    有兴趣再看看现场总线技术的书,中国并不一定非要购买国外的FB装置,多少万$一个节点,欺负咱们不懂呢。现在中国所有的名牌理科重点大学,都被外国各个FB公司进驻创办了现场总线实验室。连清华也有了美国XXXX现场总线实验教学实验室。接下来是北航(PHiliPs),哈工大(  ),浙大(  )......

就因为我们只会用UART串口来“想办法”实现现场总线技术?

网友B:
现场总线在工业场合用的很普遍……不过对于楼主的要求,还是485物美价廉。

网友H:
很久就看到德国一个地铁通讯的系统好像叫ATS,使用RS485+CDCA (载波监测冲突避免)的机制实现了多主从的通讯.

楼主:
LS详细说说看

网友G:
回16楼。现场总线8个国际标准中,好像每个都能配置成RS485主从子网或者像楼上说的多(段)主从通信形式。最典型的多主随机访问机制的CAN总线,也能配置成主从准RS485总线访问形式。

还有,国内早就有人把51多机通信中的rs485总线驱动接口芯片改为CAN接口驱动器,就能实现类似CAN那样的多主随机访问机制了。那样解决LZ的问题不是很简单吗。

1、PC机接收总线上所有的数据。任何UART都是可以设置为11位字符通信的。
2、PC机设置第9位奇偶校验位设为“恒0”,这样总线上的数据帧不会造成其它单片机中断。——它们设自己的SM2=1。
3、PC机发送时,自己的第9位奇偶校验位设为“恒1/恒0”是自己的意愿,单片机一方按照多级通信方式配置。

4、LZ不知想通了没有,就是PC机UART是有第9位的,即奇偶校验位,奇偶校验位可以任意设置,—— 1,0,奇校验,偶校验,发送接收时设为何值你自己编程设置就完了。书上有现成的PC机主站和单片机从站多机通信的例子。没那么复杂,只是我们没想到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觉得是你没有弄懂楼主的意思。楼主是说PC以最大的速度在查询下位机。下位机在查询的时候都要响应PC。这样影响下位机处理其他事情。但是PC每次查询的时候都只针对一个下位机,其他的下位机都是白响应的。是故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让其他下位机不响应。而你说的令牌环也好,can也好,都避免不了响应的问题;8位9位11位是通讯协议问题,更无关。
不过我觉得:如果不等待接收,只是接收完中断的话,下位机比较下地址也花不了什么时间啊……

网友G:
呵呵,楼上,难道现在的通信技术这么落后?一个主站轮询一个从站,将引起网络上所有从站都中断?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什么叫其他的下位机都是白响应的?如果主站的发送帧是寻址发给A节点的,你以为B、C、D从站节点会响应?世界上这些设计芯片的人才也没那么笨呀。

所有网络技术协议通信前端处理器都是只对自己的站地址帧单独响应的!一个帧包括:地址域—控制域—数据域——校验域,其中地址域即是使独立节点识别自己的,它是由硬件电路精确比较而实现的。帧中数据域内容 属于该地址节点的隐私,其他节点根本不会发生接收响应。除非某个节点把自己的接收地址设为全局地址FFFF,它就能接受网络上所有节点的数据,这类节点要么是监控节点,要么是黑客!

即使是51单片机多机通信,当所有从节点设置SM2=1的时候也不会对所有非本节点总线数据都产生响应。Intel没那么笨吧。

网友I:
PC机串口设置中的“标志校验”和“空格校验”应该是和51MCU的串口方式3兼容的,选“标志校验”校验位为1,选“空格校验”校验位为0。这个我没有经过试验证明,只是看过相关资料。
  把485芯片换成CAN驱动器是个不错的办法,其实把485芯片的收发同时使能(RE接低电平,TE接高电平),然后用软件的办法同样可以实现CSMA/CD(带冲突检测的载波监听多重访问),这样就可以省去轮询的工作了。

网友G:
18楼可是太贬低IBM和德国人啦:
“而你说的令牌环也好,can也好,都避免不了响应的问题;8位9位11位是通讯协议问题,更无关。”

IBM的令牌环技术是1976年荷兰工程师的发明专利,IBM 当时化500万$(现在的一个亿?)买断了这项专利。结果当时,世界上由令牌环网和以太网谁优谁劣的争论就开始了,从没有过结论,都好,都有缺点,互相弥补。正好CAN 基本上是以太网访问协议。

这么2个全世界网络MAC上采用的通信技术,让18楼一说,成了“都避免不了响应的问题。”
这么大的访问效率问题,怎么全世界都一直在沿用?而且发明人Olof Soderblom ,Robert Metcalfe 和 David Boggs 都被载入史册。——全世界人都无奈,解决不了的相应问题,不得不用?

还是18楼厉害,30年后,一下就发现了这些专利技术的“不可避免的问题”。还是咱们中国人厉害。

网友G:
这段话不好找。

在局域网中所采用的传输方式都是面向位流的同步传输方式,由它们各自的介质访问控制协议来定义具体的数据格式(即帧格式)以及相应的介质访问控制方法。

请教:什么叫同步传输式,曼彻斯特码,NRZI码,数字锁相环DPLL,CRC校验?

异步传输方式最快能超过115Kbps /10米?效率<70%。

为何同步传输方式能轻易达到 375Kbps / 100米,效率 >95%。

网友J:
PC机串口设置中的“标志校验”和“空格校验”应该是和51MCU的串口方式3兼容的,选“标志校验”校验位为1,选“空格校验”校验位为0。这个我没有经过试验证明,只是看过相关资料。
  把485芯片换成CAN驱动器是个不错 ...
引用 网友I:

PC端用parity位作第9位是没问题的, 我前两天刚用过。
还是用CAN吧,不会比485贵很多吧

网友I:
回楼上,使用CAN驱动器还不能叫CAN总线,只是能在RX端监听总线上的数据了,要想防冲突还得靠软件来实现。要实现CAN总线(使用CAN控制器芯片或者带CAN控制器的MCU),而且几百个节点,还是要花不少money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令牌环:“令牌环网的缺点是需要维护令牌,一旦失去令牌就无法工作,需要选择专门的节点监视和管理令牌。 由于目前以太网技术发展迅速,令牌网存在固有缺点,令牌在整个计算机局域网已不多见,原来提供令牌网设备的厂商多数也退出了市场,所以在目前局域网市场中令牌网可以说是“明日黄花”了。”——以上来自网络。请问令牌环能解决响应问题吗?别人的响应原来是呼叫哪个下位机就有哪个回应的,你现在是几百个下位机转一圈才能叫的到,是解决了问题吗?按你这样倒不如直接485串一大条实在;
CAN:还算靠点谱。但是没有所谓的地址域,只有对象。在CAN里所有的接入的器件都叫节点。节点不使用任何关于系统配置的报文(包括站地址)。因此想靠CAN来个地址应答响应是痴人说梦。靠点谱是因为CAN的识别码长(11位),可以把对象当成地址使用。

网友K:
不论是 UART 还是 CAN,只要单片机有硬件地址判断功能,都可以解决此问题。关键是找到一种有硬件地址判断的单片机,只有地址匹配后才响应中断。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时间片,把时间分成几百个时间片,每个单片机对应一个时间片,单片机只在自己的时间片内发送数据,这样就不要轮询了。主机也只在自己的时间片发送数据,且数据中带附带单片机地址信息。这个方法需要一定的时间同步,还要为每个时间片之间预留一定的误差时间,这些都不难解决。

楼主:
如何保证准确可靠的同步?一个节点失步的话都后果严重

网友L:
二线制的通信都这样吧?参考以太网?

网友M(2009-12-06):
真是的,没那么复杂,多用几个串口,每个带的节点数少于256个就完了白,USB转232很简单,(以前用摩挲多卡贵)

网友G(2010-06-11):
请问令牌环能解决响应问题吗?别人的响应原来是呼叫哪个下位机就有哪个回应的,你现在是几百个下位机转一圈才能叫的到,是解决了问题吗?按你这样倒不如直接485串一大条实在;

27楼能在网络上查到Olof Soderblom 发明的令牌环形网的工作原理吗?“几百个下位机转一圈才能叫的到,...”中国人是不是总喜欢低估被人的发明?——27楼大概以为荷兰人Olof Soderblom 几十年前500万$的发明专利这么差劲?你以为IBM纯粹是烧钱,眼光还不如咱中国人?
    令牌环形网的MAC机制是:当令牌经过时有数据的节点发送数据,没有数据的节点传递令牌。也就是说没有数据的节点产生一块新的令牌!引领后面有数据的节点继续接力发送。那么主站一次查询令牌的结果很简单,就是连续收到了位于环形总线上几百个节点在此一时隙内所有带有新的数据的节点所发送的内容,——它“以电子速度”转了一圈,就把所有等待发送数据的从站都访问到了。最后到达主站的队列,可能只有一个从站的数据,也可能有100个从站的数据。(没有数据要发送的从站,根本不会排在这个队列里。)而27楼还在以程序速度在RS485上一个一个从站地挨个叫号呢吧;——那应该叫做令牌总线网,和令牌环形网是两回事;技术实现上相差甚远。——而以太网则可能还在那里碰撞退让仲裁?

“几百个下位机能够在相对瞬间时间内同时产生数据要求上传的情况概率是多少?假设情况存在,以太网是在媒体访问层上竞争访问的,像CAN多主仲裁。如果发生碰撞,后退重来,这一时间就算白干了,如果不断碰撞,那情景就像众多年轻人挤公共汽车,最后谁也上不去。所以CAN或者以太网的工作前提条件就是等公共汽车的人不能太多,3、2个人即使互相挤也能上得去。几十个人一起挤,你试试谁能上的去?现在以太网能够比令牌环形网更普及,一是以太网速度和技术的发展相当于使公共汽车的数量多了,等车的人就相对少而不拥挤啦。二是令牌环技术相对复杂,不是连27楼这么高水平的人也还没理解 Olof Soderblom 发明的令牌环形网工作原理到底是怎么回事么。这就好像是说:51的普及率高,而相对ARM....

    哈哈,Olof Soderblom 的令牌总线媒体访问控制,就是让几十、几百个同时有数据要发送(等待上公共汽车)节点,按照其所在的物理位置顺序排队,按秩序上车;——不想上车的人自动出列。谁不知道排队上公共汽车的效率最高?可靠性、确定性好。谁敢在航天器上玩多主竞争仲裁?环形网的缺点确实存在:硬件上大家必须排队,如果中间有一个节点出了故障,这个环形链就会断序,——自动容错技术、备用接起来很容易啦。这就好像是说:排队等待上车的人中有突然一个人突发脑溢血,个人异常会影响后面的人,(以太网——谁突发疾病不能参加竞争更好啊)队列马上就无序乱了一样。哈,这种突发事件的概率是多少?有没有预防机制?令牌环形网使用的人不多,是因为会用的人和公司不多。看国际上几大现场总线标准,越是大的公司标准里,就越有令牌环形网技术标准。——阳春白雪的标志,欺负别人、小公司不会用呢。
    中国的核电站,水电站,哪个装的不是外国的现场总线?谁肯定局域里没用到令牌环形网?而且常年需要烧钱留外国专家维护。买来了,还不会用。到上海看看,令牌环形网买得到买不到。买来会用么。所以难普及。再查查IBM公司现在在什么地方用它过去500万$买断的专利技术。——看看到底是谁无知?

“请问令牌环能解决响应问题吗?别人的响应原来是呼叫哪个下位机就有哪个回应的,你现在是几百个下位机转一圈才能叫的到,是解决了问题吗?按你这样倒不如直接485串一大条实在;”

荷兰人想到的是:我如何才能呼叫一次,就把所有应该响应的下位机都叫的到,并同时收到它们自动排队发来的响应帧。(火车自动挂车厢。车头即查询令牌。)
    于是,有人载入史册了。
    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发明,也是荷兰什么大学第一作出的。美国人是老二。还有银行......
    我们能想到什么?钱庄?

网友G:
再举个例子说明为什么令牌环形网在控制器局域网中用的少:
假定用51系列多机访问,UART一个节点软硬件成本一起大概撑死不足100 RMB;换成CAN节点,一个节点成本不会到200 RMB,换成51MCU令牌环形网,一个节点?我们公司报价不低于3,000 RMB;“物以稀为贵”,其实硬件成本不过300 ,欺负别人没有呀。如若哪一天,环形网技术普及大众化了,我们公司就该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