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波特率大小与抗干扰的关系,请看这个观点对不对?

楼主(2009-09-17):
通讯速率快慢在我们通讯系统中是以波特率的高低来衡量。我们选择的原则是:距离短可以选择较高的波特率,距离长则选择较低的波特率。当我们选择较低的波特率时,如果发现比正常速度(同样波特率相比较)慢得多,很可能线路已受到干扰,数据校验经常出错,不断重传,造成通讯速度娈慢,此时应检查网络是否采取本文所提到的抗干扰措施,同时还可以采取提高通讯波特率的方法,以快速通过线路的方式,减少干扰的影响。

上文说:“提高波特率能减少干扰”。请问:这种观点对么?

网友A:
长距离传输(特别是一般非匹配电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其自身传输中的“失真”,而干扰在其次。

网友B:
提高波特率后,相对来说,发送的时间就短了,假设干扰是正态平均分布的话,被干扰的概率有所降低,从这个意义来看,提高波特率对提高抗扰度有一定正面作用。

网友C:
串行通讯的数据位检测/采样是在一位的中间进行的。从快速穿行的理论看,速度高似乎容易让信号采样等待时间缩短,采样“提前”,可以避免干扰到来前让数据通过。不过,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祈求快速通过的同时也忽略了干扰是随机的基本原理----我们不可能强求干扰必须在经过一定的时间才出现并到来,也不可能知道并等待已经存在的干扰过去再“偷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