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中的pcb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17):
各位大虾,你们布PCB板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当我随便画一条线的时候,这条线的同网络连接点或线就会呈现高亮状态。布其他的线的话问题还不大,但如果布地线的话,整块板的地都呈高亮,这样的话布板就感觉上不太方便。我想如果我布板画线的时候如果能不牵动其他的同网络点或线,那就应该方便些。不知道PROTEL99能这样吗?我应该在那设置下呢?

网友A:
这个是用交互式布线就可以了,选择 放置 线 就不行

网友A:
不知道怎么把图片弄上去,你可以找下看看

网友B:
想画哪条,就把哪条网络线删掉,这样还不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