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振荡波形峰峰值只有0.8V

楼主(2009-09-17):
采用的是pic16f716芯片,工作电压3.6V,32768HZ晶振,匹配电容68p。
实测晶振振荡波形峰峰值只有0.8V。
探笔*10,10M欧姆,16pf。

减小匹配电容,峰峰值略有提升,可是波形失真。

网友A:
匹配电容68P ?

我很倒塌,一般的32K晶体的匹配电容是2~8P,还没见过超过20P的

楼主:
pic的手册推荐值如此。
平时在ds1302等用法上一般也用7p。
不过用示波器看确实是失真了。
我也迷糊,晶振频率越小,需要的激励越小,那电容是不是需要越大?

网友A:
晕,看不懂。

电容是和晶体匹配的,容值由晶体的特性决定,这个参数看不懂。。。

拔掉电容看看如何。。。

网友B:
电容是由晶体来决定的,不是由单片机。

另外不要看中文资料,一大堆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个人经验,把电容换成10P-20P左右看看,实在不行就拔掉。

网友C:
严厉谴责 中文资料 翻译人员 不专业,不负职业道德责任的行为。

网友A:
严厉谴责 中文资料 翻译人员 不专业,不负职业道德责任的行为。
引用 网友C:

呵呵,楼上的别忙着谴责,总体来说,MCHP的中文手册算是做的很好的了,呵呵,MCHP有一个专门翻译手册的部分,算是很专业的了。你没看到最上一行C1、C2上面有个(1)符号吗?
说不定那就是提示限制条件的地方了哦。。。

这个手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什么版本,也没看到上下文,所以,我没办法表达什么拉。。。

网友D:
中文手册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