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NCP1002做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如何选取?

楼主(2009-09-17):
以前没有接触过开关电源
用NCP1002做开关电源,输出9V,1.5A
高频变压器如何确定?市场上可有成品变压器?望各位告知。先谢谢了
电源只是产品的一部分,要求24小时不间断(绝大部分时间在待机状态),此电源是否稳定,寿命几何?
典型电路如下图

楼主:
还有,U3是否可用TL431,输出电压应该是由U3,R4,R5提供基准,R3和光耦反馈稳压吧。

网友A:
市场上还没有见过卖这种变压器成品,一般是自己设计自己绕,或向变压器厂家定做。
U3就用TL431。

楼主:
谢谢maychang
请问,若自己绕制,匝数和匝数比,还有漆包线直径如何确定?

网友A:
开关电源变压器设计,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尤其是匝数等参数与你使用的磁材有关。
一般设计需要先选定磁心和相配的骨架,然后开始设计。
有很多设计软件,但绕好后往往出现变压器发热过甚等问题,原因在于你使用的磁心参数与设计软件中使用的磁心参数并不相同,差了很多。这种情况往往需要修正匝数,重绕变压器进行实验,到能够满足使用要求为止。

楼主:
很麻烦,哎,只有自己绕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