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车载12v转5v,3.3v的方案

楼主(2009-09-17):
最近在做一个车载模块,需要用车上的12v电平做电源。另外板子上还需要接5v液晶,CPU等需要3.3v,请教电源部分该怎么设计,有什么DCDC芯片可以使用?希望芯片不要太大,成本也尽量低。或者有什么别的稳定的方案,望指点!

网友A:
34063-5V,5V 1117-3.3

楼主:
谢谢happy1
34063是不是必须用电感啊,有没有不用电感的,我看到那东西就头晕,呵呵
外围器件尽可能少点的!

网友B:
基本上所有的开关电源都要用到电感。

LZ不会和电感有仇吧?

楼主:
呵呵,功率电感个头太大!
有没有不用开关电源芯片的?

网友C:
可以用电荷泵降压,不过成本不低

楼主的应用似乎不需要用开关电源,直接用7805,1117就可以了

楼主:
12v输入7805好像很烫吧?另外7805头比较大,产品空间比较小!

网友D:
直接买DC-DC模块吧

楼主:
dc-dc模块个头更大哦。。。

网友E:
没有说明5V,3.3V需要的电流,请注意,车载的12V电瓶在异常情况下会达到18V。

楼主:
是啊,车载电平很不稳定,这个我是知道的!
5v接12864液晶,估计200mA足够了,其它的都是3.3v,估计100mA也就够了。

网友F:
买个车载的万能充就知道了
不过里面用的也是34063

网友D:
和一个DIP16的IC差不多的体积,这也叫很大个头?

网友G:
MIC4680  或 AP1509-5   再加1117-3。3吧

网友H:
用贴片34063和贴片电感.体积算比较少的了.

网友:
7805都个头大啊……那就有难度了。如果能容忍7805类似大小的话……LM2576,有263封装的

楼主:
谢谢大家推荐!
看来MC34063和AP1509两个不错,SO8封装,体积小,电流也大,输入电压也比较宽。以前没接触过,不知道这两个哪个便宜一些,性价比高一些呢,还有就是比较通用一些!

网友I:
楼主,跟我联系,我们有专用的车载电源管理方案的芯片。

13528814658, jeremy。

网友J:
12V-5V这个串个电阻好了 功率都在这上消耗掉。

网友K(2010-03-30):
1509和34063的都是demo电路吧。抗干扰性可能不怎么好,不知是否有相配的抗干扰电路。汽车的应用环境要求较严啊

网友L:
LZ,汽车上用的首先得考虑可靠性吧,现在电子设计就只剩下降成本这一个目的了?不建议用34063,输出短路的话有时候会燃烧的,

网友M:
直接用7805,1117就可以了

网友M:
楼主,跟我联系,我们有专用的车载电源管理方案的芯片

网友N:
我们有 SOT-23-6的DC/DC IC可以符合,我们可以免费提供样板跟资料, allen@nct-asia.com.tw

网友O:
要想成本低,价格好,就用34063吧,7805我也想用,还没找到好的方法,主要是发热解决不好。34063电感要用大个一点的,要不电流上不去。
要想稳定点的还是用1509好些,用个一般的CD43的贴片电感就可以了。。
以上两个方案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电容用电解电容就可以了,贴片钽电容太贵了。。。

网友P:
我可以提供完整的方案,有需要的请联系我

网友Q:
看起来你功耗应该不大,简单点的就先搞几个二极管降压,然后LM1117-5V ,LM1117-3.3V ,这个体积不会大,也便宜,用车载电源的话,最好加个TVS保护下

网友R:
建议楼主做个预算:
1,  5V电压,电流需求多大?
2,3.3V电压需求多大?
3,PCB上供你设计电源的面积多大?(此因素决定你的MOSFET,L,C的选取,以及散热的考量)
4,最后算出12V需要多大的电流,以及能接受的转换效率。
5,然后在选择相应的开关电源。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R:
10楼的兄弟说的很好,电瓶不是很稳定,可能还存在18V的高压,或者10V低压,所以建议楼主设计的时候还是要考虑一个过压保护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