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58的问题

楼主(2009-09-17):
如果输入10v的话。。为什么输出不是5v?的哪里的问题。。。另外,测2脚电位为4.2v。这个正常吗?

网友A:
用电阻分压再跟随就可,别用运放做小于1的放大。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单电源,要U1A输出为负,不可能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需要输入+10v,输出+5v就可以了。。。不需要输出负电压的

网友C:
LZ:

你能画出这个图就应该知道问题所在。别只看因果,还要看其中的“过程”。

网友D:
输出为19V,对吗?

网友B:
回4楼:
自己算算,输入+10V,第一个运放(U1A)输出多少?可能吗?

楼主:
哦。。。明白了了。。。。谢谢各位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