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发的无线模块

楼主(2009-09-17):
要做一个无线抄表系统,累似于水表、煤气表,电池供电。半个月通信一次,数据量小。成本要求低(<=30元)的单发无线通信模块。空旷距离 1000 米。有什么好的模块可以推荐?

网友A:
合法的,除非你的量足够大或者选择非智能型(无板载MCU)的模块,否则你想要的价格肯定无法得到,非法的,也就几块钱,但用非法信道害人误己。

网友B:
应该是"损人利己"

楼主:
多谢春阳,当然要做合法的。量确实非常大,是想找有实力的朋友合作,最好是无板载MCU,这样成本可以做低。因为本身我们的系统也有一个 MCU 。我的想法是找有实力的朋友合作,把 2 个系统做在一个板上。欢迎联系我,谢谢!

网友A:
那很好办……

网友A:
商务问题不宜在技术栏目交流,发Email联系。

楼主:
春阳,邮件已发,请查收。

网友C:
在合法范围内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D(2009-11-12):
1000M好难吧.不知道会用什么办法

网友E(2010-01-08):
可以用TDA5250
Multi-channel and multiband through fractional-n Sigma-Delta PLL 315, 434, 868, 915 MHz ISM frequency bands Variable transmitter power levels of 5, 8, 10 dBm -20..0dB tuning levels, with 2dB steps

网友F:
我们也在做的,还在选型的。。。参考,参考

网友G:
CC1100  ,现在貌似都CC1101了  而且有一款是内嵌了C51的
在学校的的时候用CC1100做过一个抄表系统 距离能达到  不过成本就不知道了——学校做项目完全不考虑这个...

网友H:
CC1101不嵌MCU。CC1010带51内核

网友I:
我们有成熟的单向抄表模块,模块有MCU,只要接客户的霍尔传感器即可,模块计数,而且已经成功的商用。可以加我QQ:571638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