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3關閉疑問

楼主(2009-09-17):
(无正文)

楼主:
請問是不是這樣
3843內部的的1腳降到1V以下,內部RS鎖存器R置1,
Q反等于1, 或非門輸出0,即6腳輸出低電平

网友A:
是的。
和3脚(8脚封装)电位上升到一定值输出关闭一个道理,只不过1脚经过一次反相,这在3843框图中表示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