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am26ls31发热

楼主(2009-09-17):
我用的26ls31也是一上电就发热,而且是热到无法用手去摸。不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的芯片是假的?不知还有没有什么型号的芯片可以替换这个芯片。

网友A:
首先我觉得你应该检查一下各个管脚的工作状态
特别是VCC GND还有G
如果没问题的话,再考虑换片芯片

网友B:
am26ls31的温度范围是0-70oC,应该不是假的!
AM26LV31C 四差动线路驱动器
工作电压3.3V;开关速率32MHz;延迟时间8ns;脉冲变形时间500ns;输出电流±30mA;控制上升及下降时间为3ns;负载100Ω时的差动输出电压1.5V;具有输出短路保护功能;断电时输出呈高阻状态;功能同EIA/TIA-422-B和ITU的V.11类似;可直接代换AM26C31、AM26LS31及MB571.其引脚定义为:A:输入;Z:反相输出;Y:输出.G、/G为允许信号.

楼主:
奇怪了,我现在只把am26LS31C这个芯片的电源和地接上(只接两个管脚),它就开始发热了,是不是这个芯片本身就要发热的?还望高手指教

网友C:
你是自己画的PCB板
还是面包板
如果你确定没有短路的地方
那就应该是你板子的问题了

网友C:
你的PCB板子是不是有问题
你可以换一片am26LS31C试试

网友D:
输出和GND或者电源短路了

楼主:
问题是我只接了电源和地它就开始发热了?它怎么可能短路呢!

网友E:
供电问题,我今天调板子MAX232也烫的都把我手烫了,一检查是电源问题

网友F:
曾经我也碰到过你这样的问题,我用的是芯片MCP6004,最后检查是PCB板上MCP6004管脚的VCC与GND接反了,也就是把该接VCC的管脚接到GND了,这是画PCB板的时候不注意出错了!

楼主:
如果是把电源VCC与GND反接,那么电流将是巨大的,芯片根本就无法工作了。现在我在板上的26ls31工作电流是50mA,工作还是正常的,就是发热!!

网友G:
会不会是你买了假冒伪劣产品啊!

网友H:
供电原因

网友I:
这种问题芯片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小,我认为应该是你的管脚接反了。如果用的芯片座的话,检查是否将芯片插反!

网友J:
我想短路的可能大一些,拿数字表测一下吧。

网友K(2009-10-21):
别问了,电源接反了,要不就是你有短接处!

网友L(2010-07-03):
AM26LS31C 它本来就是发热
和你接线没有关系
我的也是一样发热

网友M:
学习了

专业上海数据恢复硬盘数据恢复

网友N:
我在用呢,不热呀,倒是TI的LDO电源芯片TPS767D301非常烫

网友O:
是不是短路啊

网友L:
我在用呢,不热呀,倒是TI的LDO电源芯片TPS767D301非常烫
引用 网友N:
你的工作电压是多少呀!我用的是 5V , 后面什么也没有接!
难道是我的芯片有问题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