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纳秒级的时钟发生器

楼主(2009-09-17):
最近碰到一个项目,需要用到10ns的时钟,用200M的处理器实现都够呛,而且又奢侈。

找了些时钟发生器芯片,发现多是可编程,请教一下同行,有没有单路ns级时钟发生器推荐,多谢!

网友A:
10ns 也就是100M ,用cpld,带pll的很容易。

网友B:
时钟干嘛用处理器实现???

可以考虑PC用的PLL芯片

网友A:
pc用的pll非常贵,还不如带pll的cpld便宜。

楼主:
多谢出言相助,俺们这除了只会在不同平台写代码的,就是在低频段打滚的硬件。
CPLD不考虑,没工具,也没接触过。找了些PLL的资料,貌似可以实现,但也需要加个MCU来控制,有没有不需编程的时钟发生器?

网友A:
没有,可能最简单的就是带pll的cpld,不用编程,设置好,就行。

网友C:
奇怪了啊,能买到200mhz的有源晶振的啊

楼主:
pc用的pll非常贵,还不如带pll的cpld便宜。
引用 网友A:

搜索 带pll的cpld 获得大约 8,300 条查询结果,以下是第 21-30 条。  (搜索用时 0.23 秒)
看了下狗狗的收索结果,有点迷茫,还请指点一个具体型号。

楼上的,我要方波

网友D:
很难,10ns,市场上的钟漂都很大的。就是使用卫星授时的钟,国内目前不过是100ns级别上的。

网友E:
CPLD只要下载线就可以了

网友F:
就是100兆石英晶体振荡器吗,很简单。关键是对稳定性有没有要求。

网友F:
在多大温度范围对稳定性有多高的要求?高一点是温补晶振,再高一点是恒温晶振,俺就是专干这个的。

网友G:
对稳定性如果没有要求,印象里还可以用硅振荡器,应该比晶体振荡器便宜

网友H:
看对精度要求多高,

网友F:
一片晶体振荡器芯片加一只100兆石英晶体(谐振器)、几个电阻电容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