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学习板一打开后就 电脑蓝屏

楼主(2009-09-17):
付上原文件

写到那个语言ID那里
一开学习板子,电脑立马蓝屏!!
怀疑是这个
  if (wLength > SendLength)
  //当要求设备返还字节 > 实际发送字节
  {
   if (0 == (SendLength % DeviceDescriptorTable[7]))
   //实际发送字节又刚好是端点大小整数数据包 就发送0数据包提前结束
   {
    ZeroPacket = 1;
   }
  }

  else
  {
   SendLength = wLength;  //按照主机要求返回字节数
  }

  UsbControlSendData();
//  break;

我没加这个BREAK
我把这部分单独提取出来写  没一个函数对应一个描述符的处理函数
所以没法用BREAK 这个语法
请大虾们指点一下啊
现在都怕怕了  一打开学习板子 就死机了 。。。。
:dizzy: :dizzy: :dizzy:

楼主:
我理論上應該走的通啊   他做完SendData 這個函數後,一樣也是走到右大括號 然後結束函數 之後又返回到了 那個大的SWICTH語言上面做散轉 應該沒錯啊  就是想不到為什麼會藍屏  請圈圈指點一二  萬分感謝

楼主:
最新进度。。。
我把那个函数拆分出来后  没用函数 ,直接放到大的散转SWITCH里面 出现的结果还是一样  后尾加上了Break;     还是一样蓝屏死机。。。
??????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啊|   指点一二

楼主:
放置后 和圈圈书上一样   还是一样蓝屏,  正在努力查找错误中、。。。。。

网友A:
直接烧书里的hex文件会蓝屏么?换台电脑试试?可能驱动有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感谢圈圈   现在是写到哪个报告符那块   写完设置空闲后   总线就挂起   也没有中断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