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熔胶会烫坏线路板???

楼主(2009-09-17):
热熔胶棒的融化温度一般在160度左右,我现在有个线路板需要涂抹热熔胶,但板子上大部分焊盘和线很细,在10mil左右,有人说热熔胶可能将焊锡融化,造成焊连,也有人说热熔胶不能使焊锡溶化(230度左右),单纯从数据上比较热熔胶的确不能使焊锡融化,但由于焊点很小、线很细,就比较难说了,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A:
放心,不可能,温度差远了。

网友B:
谁说热熔胶温度要160度?连90度都不到就软了,110度时流动性已经很好。

网友C:
汗~

LZ担心的也太多了吧?

不过考虑下器件的耐温和热胀冷缩的热应力倒是应该,但热熔胶还不至于有这么大影响。

网友D:
应该不会,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E:
夏天把胶棒拿在手里都黏黏的,很容易就化了,跟锡的熔点差远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