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是自己做好还是买的好?

楼主(2009-09-17):
偶是一个初学者,想做一个直流电源练练手(照着模电书上说的做)。发现市面上已经有很多整流桥卖了,那还需要自己做么?用买的好还是自己做的好,自己做的话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需要注意些什么?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二阿,谢谢!

网友A:
既然是初学,用四个管子自己搭吧。自己搭出现问题,那正是提高的过程。
可能出现的问题,焊反了,虚焊,等等。

网友B:
你还能做整流桥?

网友A:
楼上,整流桥有什么不能做?市面上卖的小功率整流桥,不过是四个二极管芯焊接后封装在一个塑料壳里。
你以为是做在一块硅片上?

楼主:
lyjian,整流桥偶看书上就是4个二极管,有什么特别之处么?

网友B:
那不叫做整流桥
那叫用二极管做桥整流

网友C:
......
晕了,好多人都不认识整流桥了......
到电子城一喊,拿出来的都是四只二极管搭成的“整流桥”,哎,他们还不认识整流桥。

楼主:
woshixinshou,那整流桥是什么,能否给个连接,让偶张张见识?谢谢!

楼主:
http://baike.baidu.com/view/1325407.htm,这是偶在百度百科上看见的资料。请高手进一步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D:
学习了 :) 整流桥原来是整合元件

网友A:
无论哪里的整流桥,里面都是四个二极管,封装到一个外壳内。
萧特基二极管的半桥除外,萧特基半桥的两个二极管是做在同一硅片上的。

网友E:
自己在电路板上搭吧,又便宜又可靠;
市场上买的质量都很差。。。。。。
散热也不好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偶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