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9-09-17):
请达人帮忙,图片上的绿是什么原因?

以前从未遇到过……

只有个别焊盘出错

多谢

网友A:
DRC检查一遍就没事了

楼主:
楼上朋友,DRC后芯片引脚的绿色没有了,但是电阻R218的问题依旧………………

网友A:
检查一下违反了什么规则没有?
如果不懂意义随便添加规则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同意5楼的意见!

楼主:
多谢楼上达人,已经解决。

把218删除后重新添加了一次就没事了

网友C:
有时候现象真是莫名其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