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m350打开gerber档案怎么把里面的每一层都对齐!

楼主(2009-09-17):
如题!哪位朋友知道方法的请说一下,我弄了好久都不行。

网友A:
每个gerber 左下角设置为0点,单独存盘,然后一次重新全部开启,就对齐了

楼主:
非常感谢ofans的回答,我试着弄了一下,但是我点了一下不用设置就是0是不是在其它地方设置。如下牢图请指点。

网友B(2011-01-30):
画个十字叉,每一层都把它放进去,方便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