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串联电感求助

楼主(2009-09-17):
直流24V电机开机瞬间,电流过大,所以想串联一个电感进去
直流电机工作电流为3A,开启瞬间可能达到10A以上,
电路板已经固定死了,所以无法用PWM这种软启动的办法来
防止电流过大,
要求电机能在启动后2秒钟内达到工作电流(3A),那这个电感
得用多大,该如何计算。
假设直流电机直流电阻为1欧,电感量是5mH

楼主:
哎 数学水平太差了 不会求解

网友A:
方向性的错误。
加这个电感,还不如改电路板,控制电压来启动。这个电感的体积和成本都比你那个电路板大得多。

楼主:
主要还是要涉及到电机自身的反向电压,
这个零状态响应就比较难求解了,求高手帮助。

楼主:
回maychang

就算 可以用其他办法解决,我还是想知道
这个题目如何求解的。

网友A:
别解了。无法实现。
你要关掉电动机时,电感储能怎么办?往哪里释放?
不是“可以”用其它方法解决,是“不可能”用你这个方法解决。

要计算,先要清楚电动机是什么。电动机是反电动势负载。电动机不是1欧电阻(你给的数值),也不是5mH电感,还不是1欧电阻与5mH电感串联,是1欧电阻串联5mH电感再串联反电动势。你的电动机额定电压24V额定电流3A启动电流XXA(10A很不准确),就拿这些算。

楼主:
电感不应该很大,它的能量应该可以接个二极管加个小电阻释放掉。
前面说的1秒 速度太慢了,我用的是L298,它的保护电流是6A,(两路并联,100US)
所以我只要让它达到6A的时间远大于100US ,就可以了,比如我
把时间弄到5ms左右达到工作电流就可以了
这个电感应该不会很大。
maychang 说的准确的解可能是比较难,但是估算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启动电流太大其实可以用NTC电阻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在运转过程中如果经常正反转,我觉得还是电感来得好。
这也是我想估算这个电感量的目的所在。

网友A:
学xwj,说声“唉”。

网友B:
据说可以用灯泡来解决吧,
灯泡的冷态电阻和热态电阻相差10多倍,
用1000W的碘钨灯试试。价钱便宜,量还足。
不过1000W的碘钨灯可能在24V的时候不会亮,
那就弄一个24V200W的灯泡试试。

网友C:
经常正反转  你放电也要断时间啊
我感觉最好串个功率电阻 限压启动  启动之后用继电器给短路掉

网友D:
楼上,人家都说电路板已经做好了。。。

网友E:
PWM控制启动电压,调压启动。

串电感有点开玩笑了。。。

网友A:
串灯泡更是开玩笑。
灯泡本来就是上电时冲击电流很大的设备,瞬间电流可达稳态电流的十倍甚至更高,10楼却要用灯泡来限制冲击电流。
南辕北辙。

网友F:
感觉11楼的法子好点,只是这降压启动要降到多少才算好呢?

网友(2013-07-21):
引用 楼主:
启动电流太大其实可以用NTC电阻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在运转过程中如果经常正反转,我觉得还是电感来得好。 ...

在运转过程中如果经常正反转,我觉得还是电感来得好。   。。。用电感是有什么优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