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MAGE8硬件看门狗

楼主(2009-09-17):
请教各位MAGE8硬件看门狗如何喂狗?
我是这样操作的但是不行,请问是哪里不对,谢谢!!
1、在熔丝位设置硬件看门狗
2、初始化程序:
_WDR();
WDTCR = ((1 << WDTOE) | (1 << WDE)); /*启动时序*/
WDTCR&=~(1<<WDCE);
WDTCR|=((1<<WDP2)|(1<<WDP1)|(1<<WDP0));//启动狗
3、喂狗程序:
_WDR();

网友A:
你哪个地方不行?

楼主:
喂狗不行

网友B:
WDTCR = ((1 << WDTOE) | (1 << WDE)); /*启动时序*/
WDTCR|=((1 << WDE)|(1<<WDP2)|(1<<WDP1)|(1<<WDP0));//启动狗

楼主:
我试过这样写法,结果狗不能启动。

网友C:
再检查一下其他的吧

网友B:
不会吧,把WDTCR|= 改成 WDTCR=应该就可以了。
下面是我这边的用法,使用没有问题,你再试试
WDTCR = (1 << WDCE)|(1 << WDE)|(1 << WDP2)|(1 << WDP1);
WDTCR = (1 << WDE)|(1 << WDP2)|(1 << WDP1);

网友D:
为啥那么改?讲讲道理

楼主:
谢谢!zhujw2002的热心,但是还是不行。
请问:再检查一下其他的吧,是指检查哪里?(软件狗可以启动也可以喂狗)

网友E:
记得在哪看过,m16的定义WDTCR时不能用&和|之类的  要直接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