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时钟

楼主(2009-09-17):
(无正文)

楼主:
没人给予 回复啊~

网友A:
没太明白,理论上用个门电路就行

网友B:
最好用施密特门整形。

网友C:
只有0.1V,要先放大后再整形
可用一只6反相器,其中一个输入与输出间并接一只1M电阻,使之工作于放大区,把0.1V信号放大,后面几只反相器用于整形及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