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中断!~~~~~~~~~~

楼主(2009-09-17):
单片机中断开了,但是没有相应的中断函数,触发中断后会怎么样呢?

网友A:
应该是看中断向量的位置在哪儿了:
例如你的中断是外部中断0,在地址0003处进入,而你还开了定时器0中断,写了中断程序,它就会执行完定时器0中断后返回;如果你没开其他的中断,这就会执行若干NOP或者MOV R7,A后走到在程序存储器中,中断入口地址后最靠前的那段程序了

网友B:
举个例子,你正按部就班的在路上,突然有个电话让你去个地方,当你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却看到只有个路标树在那里,其他没任何路,不过你还得走,那你只能是硬着头皮顺着路标走下去,具体后面怎么样,是平坦还是泥坑、还是大山、还是河流,你一无所知。
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C:
3楼的例子不完整:电话内容是去接一个人(具体什么人不清楚,可能是中共1号首长?),并且见不到这个人不能回去,实际是根本没有这个人,你就一直找啊找。。。。。最后惨死在温都尔汗了(临死前还是没找到1号首长)

楼主:
。。。。。谢谢大家,不过那个准确呢

网友D:
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E:
不同种类的单片机的结果不同。反正结果肯定不会是正常的。

网友F:
程序会从中断入口点开始执行,知道遇到一条RETI才会返回。

网友G:
从中断入口处看汇编代码,不同的编译器产生不同的结果

网友H:
为了好描述,我们用51的汇编做例。用汇编写51时,习惯在程序的最开头放个LJMP 100H,就是从100H地址开始执行主程序,而中断向量最低地址是000BH(具体是不是不重要,假如这个中断向量地址是INT0的),如果开了中断,发生INT0时,跳到000BH了,但那个地方往下走的路没有RETI这个语句,那程序就会一直往下跑,跑到100H后。。。。具体应该可以想像了。当然不同的单片机,其中断向量地址会不同,产生的后果会不同。说白了,就是没有RETI语句的中断函数所会出现的现象。

网友E:
由于没有写中断服务程序,中断向量处的指令很可能是0xFFFF,或者一些常量表什么的,这样,处理器就有可能不认识这个指令,读取到这样的指令,有的MCU会复位,例如AVR, 而ARM则会进入“未定义指令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