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容量的选择

楼主(2009-09-17):
电容在电源滤波中怎样来选择容量,有没有标准?谢谢。

网友A:
数学上说,保证瞬态电流引起的电压波动小于电路允许值的容量。经验上说,芯片103-104,电源系统1A-1000uF,最小100就差不多了。

网友B:
电源滤波主要考虑的是毛刺和纹波,毛刺一般0.1uF,纹波需根据其频率选择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