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供电问题

楼主(2009-09-17):
运放一般都单电源供电或双电源供电。如果双电源供电的话,可不可这样供电+10v,-5v 这样供电?

网友A:
可以,只要你的信号别去惹那两条电源轨便可。当然若OP是非轨对轨的话,必须留出适当的余地。

网友B:
可以,只要你的信号别去惹那两条电源轨便可。当然若OP是非轨对轨的话,必须留出适当的余地。
引用 网友A:

深入浅出,建议出书!

网友C:
答案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