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这样一个东西要多少时间。。。。。

楼主(2009-09-17):
一个配料的仪表:
采样两个重量的信号,然后输出DA信号控制变频器进行配料控制。。。。。。(另外还有些时间,断电保存,设置密码等)。
包含以上8个通道进行同时控制(相关与8个通道PID控制)。
我是新手,我已经开始崩溃了。。。
2个月了。。。。。。。。。。。
用了5个PIC16F877,一个STC58的单片机。。。。
感觉好像整个框架都错了,可是已经没有办法了。。。。

网友A:
8个通道,每个通道采样两个重量的信号,然后输出DA信号控制变频器进行配料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控制8个变频器。。。。
感觉似乎没什么必要哦。。。
现实中很少用到的。。。。
还要作成1,2,4,8通道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网友B:
主要是看你配料的算法有没有了,有的话都是应用上的东西,软件1个月吧,连写带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