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电容的耐压值问题

楼主(2009-09-17):
最近调研法拉电容,1法拉的最高耐压值为5.5V。我打算把他当做一个电源来用,给电磁铁供电,电磁铁的额定工作电压是6V。我打算通过一个5.6V的稳压管得到一个基准电压来给法拉电容充电,使法拉电容两端达到5.6V电压。相对于6V的额定电压来讲,5.6V也是可以工作的。但是不清楚超过法拉电容耐压值0.1V是否可以?请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A:
从安全讲肯定不行, 那东西爆了太危险了

楼主:
比较头疼 一般的电容是否可以超限使用一点呢?希望法拉电容可以。打算买两个做个试验。先去买保险....

网友B:
任何电容都别去冒险超限额使用!
一般都需要留有适当的宽限余地。

楼主:
谢谢HWM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