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的平均电流是0吗?

楼主(2009-09-17):
平均电流有什么用?

网友A:
平均电压是零,至于平均电流要看负载是何物。

楼主:
负载是一个纯电阻

网友A:
那就是零。

楼主:
那就是说电流流过这个电阻没有做功了

网友A:
虽然I和V的平均值为零,但P=IV的平均值是否为零呢?这不难回答吧。

楼主:
虽然I和V的平均值为零,但P=IV的平均值是否为零呢?这不难回答吧-----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还有,流过这个电阻的电量(库仑)=平均电流×时间,如果平均电流为0,电量也为0吗

是不是我初中物理没学好,突然搞不懂平均电流了

网友A:
是的,平均电量为零。

楼主:
可是正弦波的正负半周只不过是相位相反,作用在电阻上都会发热的,也就是都做了功,怎么会是0呢

网友A:
LZ:

类比一下“锯木”,用锯子在木块上拉和推,锯子平均位移是多少?木块是否发热?

网友B:
当电压时负时,电流也是负,P=I*V  还是正啊(负负的正),楼主一下子怎就迷糊了呢。

网友C:
要用向量来解释

网友D:
楼上正解,不过正弦波也是要基准电位是0点的吧。

网友E:
虽然I和V的平均值为零,但P=IV的平均值是否为零呢?这不难回答吧-----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还有,流过这个电阻的电量(库仑)=平均电流×时间,如果平均电流为0,电量也为0吗

是不是我初中物理没学好,突然搞不懂平均 ...
引用 楼主:

推导1:积化和差公式

根据积化和差公式,PIU最小值为零,不可能为负。即:
sinαsinβ=0.5-0.5cos(α+β
能得到平均值为零吗?!

看完这个问题不妨到模拟版查阅一个“发现一个巧妙的事情”的帖子,是精华帖。

网友F:
10楼解释生动。

网友G:
电压有有效值 电流应该也有有效值

网友H:
功率用有效值计算
平均电流和电压用直流分量计算

网友I:
P=I*V

I、V都是有方向的,如果是电阻性负载,I、V相位相同,负负得正的计算懂不懂?!

网友J:
我认为不是0,这里的平均不能用一般的数学常识来理解.正,负半周表示电流方向的正,反向.就交流动电压来说,一般平均电压为V(平)=√2/2Vpp(峰值),如果是纯电阻负载的话,平均电流I=V(平)/R.

网友K:
平均电流和平均电压都为0,但是平均功率不是0。
你绕着操场跑一圈,又回到了原点,虽然总位移为0,但是你却流汗了...

网友L:
向量和标量的关系
打个比方说向正前方行进10m,再退后10米,起点到终点的距离(向量)是0,但行进的路程(标量)是20m

网友M:
呵呵,在偷换概念
电流的方向在变化,但是电阻上消耗的功率是回不来的

网友N:
电流方向反了   电压方向不也反了嘛   U   I  夹角还是零度啊

网友N:
电容的话只是充放电  纯电阻的话肯定不是啊  矢量运算  U I  头上带上 点  进行运算才是标准公式

网友O:
平均电流和平均电压都为0,但是平均功率不是0。
你绕着操场跑一圈,又回到了原点,虽然总位移为0,但是你却流汗了...
这个生动,是正解,LZ不要被概念搞迷糊了。

网友P:
有效值做功...
平均值不作用

网友Q:
关于功率是不是零的问题,回答很简单的
功率不是矢量
至于有没有做功就很简单了,功率不是矢量,时间也不是矢量,所以,做功了

网友E:
电流做功,是因为电流流过电阻,与电流方向无关。没有矢量上的问题。

网友R:
:lol好搞笑哦

网友S:
各位大虾:平均值和发热没有关系!!发热和谁有关?!!和有效值嘛!!有效值怎么算?!瞬态表达式平方的定积分在开根号啊!!正弦波的有效值会为零吗?!当然不会!!!电阻上消耗的功率是什么性质的量的乘积!?有效值嘛!!!   不知我这样说楼上各位大虾懂了没?希望各位今后加强基础知识的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T:
是0的啦!

网友U:
把电阻接在电路中,电阻肯定发热,电流流过这个电阻做功了。

网友V(2019-12-14):
平均电流就是零,做工对应的电流有效值,有效值不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