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道啦,各位大虾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楼主(2009-09-17):
看下这个原理图(在附件内),我是刚来的菜鸟,不知道怎么链接图片到贴内,呵呵~~
附件内是我根据PCB板画好的“70-LED的原理图”,很简单的串并联电路 ,当然参数我没有调
问:1.图中有个电容,它有什么作用吗?可以不要吗?如果要,那么用哪种电容,多大的呢?
      2.如果一个LED是用的1W的大功率LED,那么,你们能帮助我确定电阻的阻值和功率数吗?
     可能对于你们来说很幼稚,但我还是要问,呵呵,因为嘛,万丈高楼平地起,呵呵,大虾们,我的话说完了,可以开讲了。

Protel Schematic.pdf

网友A:
算不上什么大虾,不过碰上了就回答一下。
1、从你图上看这个电容应该是个滤波电。好的可用个CBB或者瓷片之类的就行,容量不要大了,耐压就是400V的就行。
2、W=I*I*R,I=U/R,算出电流来,然后求出LED 上的电压,整流后的总电压减去LED上的电压得出电压U1,U1=(R1+R2)I,I是已知的,可以算出R1R2来,进而功率就出来了。

建议温习一下电路分析!!

楼主:
谢谢!还可以看些其他的书籍吗?

楼主:
为什么电容耐压一定要400V呢?根据什么来的?

网友B:
220交流电的最高直流电压为311V,所以电容耐压需要大于311V,比如说400V

网友B:
图里发光二极管都画反了吧?而且有84个,不是70个啊:lol

楼主:
没有画反啊,只是LED多了几个,急了点,弄出个模型先,也顾不了许多了,谢谢各位大虾们的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