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互易定理的问题

楼主(2009-09-17):
有一本电路书上有这么一道题:
互易双口的输入电压为10V时,输入电流为5A,而输出端得
短路电流为1A。如把电压源移到输出端同时输入端跨接2欧
电阻,问两欧电阻的电压。
答案是5V.
我算的结果是1V。
请问高手,我哪里算错了?
谢谢!
以下是我的计算步骤:
根据已知,假设该互易双口电路由一个2.5欧电阻和一个10欧电阻
组成(事实未必如此,但可满足要求),见下图绿框内。

楼主:
当把电源移到输出端而输入端跨接2欧电阻时,经计算,2欧电阻两端电压是1V,不是5V.
请高手指教。

楼主:
不好意思,弄错了,是0.5V,不是5V。
请大侠赐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为什么计算结果和答案5V对不上呢?

楼主:
难道答案有错?

楼主:
我认定,答案确实有错。
应该是1V。

网友A:
答案有错 但你原来是怎么根据题目使用互易定理的?

楼主:
我对互易定理掌握的不好。
计算方法就是上面说的那样,不知道算不算互易定理。

楼主(2024-09-04):
这样计算
2欧和2.5欧并联
并联电阻为5/4.5
总电阻为10+5/4.5
总电流为10/(10+5/4.5)
2欧电阻分流10/(10+5/4.5)*2.5/4.5
电压等于10/(10+5/4.5)*2.5/4.5*2=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