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驱动电机不转,救命!!

楼主(2009-09-17):
我用是上面那个图,STC12系列单片机,写了程序电机就是不转,高手分析下什么原因,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num,temp;
sbit N1=P3^4;
sbit N2=P3^5;
sbit N3=P3^6;
sbit N4=P3^7;
sbit PWM1=P1^2;
sbit PWM2=P1^4;
void init()
{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N1=1;
N2=0;
N3=1;
N4=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num==20)
  {
   num=0;
   PWM1=~PWM1;
  }
  if(temp==20)
  {
   temp=0;
   PWM2=~PWM2;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emp++;
}

1.jpg (71.62 KB )

网友A:
原理图看上去没有错误啊!你焊的电路板是不是接触不太好呢?
我刚刚做完L298N的直流电机调速,电路板上出现过假焊现象,电机也是不转的!:)

网友A:
还有会不会是脉冲的频率太低,带不起来电机哪???
我的程序中,没200us产生一次溢出;
        TH0=0x38;//定时器T0每200us产生一次溢出

网友B:
LS   你多大电机啊  电机调速用双闭环还是什么的啊?

网友C:
首先用示波器看看你的PWM信号有没有产生,元器件有没有正常上电,把奇奇怪怪的问题想清楚,再看看有没有漏了其他。。。

楼主:
想清楚了 光耦的电阻插错了 510插成510K

楼主:
我只在N1-N4之间加了高低电平 电机就转了 都不用输入PWM波 这样是正常的不?有那个用过298的是不是这个现象?

网友D:
同意先用示波器检查输出PWM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