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晶振有没有20khz的?

楼主(2009-09-17):
小弟用ltc1069-200设计了一高通滤波器,使用的是linear公司自己的设计软件,得到晶振频率为20khz,淘宝之,未果。请教大家该哪里去找呢。。。。

楼主:
莫不是真要分频么?

网友A:
有,但市场上很难买到,而且其振荡电路也不同于数MHz的晶体,是三个端子的。很贵。
还是用普通的数MHz的晶体振荡再分频省事。

网友B:
理论上有,前提是你买得到。

楼主:
恩 决定分频了 10.24m 9分频
另外如果采用20k的还得必须是有源的啊。。。

网友C:
几阶的滤波呀,有必要设置那么精确的截止频率?随便搞个RC震荡器吧,别又是晶振又是分频的折腾。

网友D:
高科技器件,方便了一大堆工程师的同时,也残害了一堆工程师

网友E:
有量定做啊。没量...

网友F:
有的。在首页搜索20.000就能搜索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