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单向链表的访问方法

楼主(2009-09-17):
面试时被问到:一个单向链表,长度不定,要找到倒数第四个节点,有什么方法?
从链表头往后数感觉效率太低了,请问各位,还有其他更高效的办法么?

网友A:
你弄两个指针,第一个指向第一个表,第二个指向第四表,然后就同时数咯,当第二个指针指到最后时,第一个指针指向的就是倒数第四个了,你就不用再往回数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不过还是有疑问:单向链表是不能往回寻址的,我的想法是在固定的表头节点中保存链表的长度,前向寻址时指针移动长度减4即可,和楼上的方法类似,都是从表头往后数~~但是如果链表很长的话,循环次数就会很多。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B:
没有办法,它的特性就决定了。
除非把链表头放到一个指针数组里,数据随意,这样链表操作速度就跟普通数组一个级别了。
但是带来的麻烦是,如果要动态添加,就会带来频繁释放、申请内存的问题……但但是,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一开始就申请一块足够大的内存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