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521求教

楼主(2009-09-17):
我现在做一个固态继电器驱动电路
采用光电耦合芯片TLP521

我给TLP521芯片的管脚1输入+3.3V电压
管脚2接单片机
单片机上电复位,管脚为高电平输入
此时测量,管脚1和管脚2的电压都为+3.3V
但是当我运行程序,让接管脚2的单片机管脚输出低电平
再测量,管脚2的电压确实被拉低至0V
但是管脚1的电压也被拉低至1.08V
而且测量TLP521的输出端也没有导通

不知哪位可以告知原因
不胜感激

网友A:
上图

你1脚与3.3间没有接电阻么?光耦VF大概1-2V的样子,其他的电压要分担在限流电阻上面

网友B:
普通光藕初级侧导通电压约1.1v@1ma。

网友B:
初级侧有极性、次级侧也有极性。
初级侧电流足够,次级侧才充分导通。

楼主:
我的脚一是通过一个电位器和5V连接调节到3.3V的
我刚才做了一下实验
发现光电耦合脚1、2间的电压达到1.0V的时候,就开始导通,此时输出端阻值较大
随着1、2脚间电压增加,输出端的阻值渐渐减小

这个是正常现象还是我的光电耦合芯片有问题?

楼主:
电路图如上设计

自己调试过程如下
1、调节PIN1对地电压为4.87V
2、单片机上电,pin1对地电压被下拉至4.35V,单片机复位管脚高电平输出,TLP521 的pin2对地电压为3.3V
3、此时测量pin7、8间电压为0.44V,不导通SSR
4、执行程序,使得pin2输出低电平,此时,pin1对地电压被下拉至1.5V,pin2对地电压为0.3v
5、再测pin7、8间电压为8.75V,SSR导通

楼主:
貌似图片没有传上来
不知道怎么贴图
求教

网友C:
给楼主个参考电路

300欧为限流电阻,两个10k电阻用于抗干扰

网友D:
上图左边那个10K的可以不要。

网友E:
光藕工作正常的很
就是光藕的输出电流太小不能驱动你的SSR而已

网友F:
8楼你就别误导别人了,你这样的加光耦还有啥意思?直接弄个三极管不就得了
既然用光耦就是想实现隔离,结果你又接到一起了
俺才毕业时,在网上搜光耦电路,就被这样的电路给误导了,好糗

网友C:
回复 网友F:
楼上说的正是,这个电路是会给人误导,当时为了帮楼主解惑就匆忙画了个电路,有欠考虑!实际应用的时候把光耦两边的电源分开就行了,偶第一次用光耦也折腾过一段时间,有次没加限流电阻把光耦给烧了,查了老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