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工作站linux下检测不到sici硬盘

楼主(2009-09-17):
hp工作站下安装redhat enterprise 5.1   在第一块  sicii 硬盘上,FFDISK -L 看不到第二块硬盘。

楼主:
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fdisk -l /dev/sdb

网友A:
或者用dmesg看看。

网友A:
sfdisk -dump应该可以

楼主:
[root@localhost ~]# sfdisk -dump
unrecognized format - using sectors
# partition table of /dev/sda
unit: sectors

/dev/sda1 : start=       63, size= 66926727, Id=83, bootable
/dev/sda2 : start= 66926790, size=  4192965, Id=82
/dev/sda3 : start=        0, size=        0, Id= 0
/dev/sda4 : start=        0, size=        0, Id= 0
[root@localhost ~]# fdisk -l

Disk /dev/sda: 36.4 GB, 36420075520 bytes
255 heads, 63 sectors/track, 4427 cylinders
Units = cylinders of 16065 * 512 = 8225280 bytes

   Device Boot      Start         End      Blocks   Id  System
/dev/sda1   *           1        4166    33463363+  83  Linux
/dev/sda2            4167        4427     2096482+  82  Linux swap / Solari      s

楼主:
不好意思,几天没有上网,我试过你给的方法,好像还是没有找到。

网友B:
首先你应该清楚fdisk指令只是分析MBR的,至于说到底硬盘上是什么分区还可能有差别。

unrecognized format - using sectors

表示有fdisk不识别的分区标志。在windows混装时多有这种情况。

至于说第2块硬盘。你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检测。

比较底层的,直接用grub,在启动到grub后按c,
然后
kernel  (hd

按tab看看。。。。

楼主:
多谢高手指点,本人是很菜,grub的命令不会用,按照“kernel  (hd

按tab看看。。。。”
这样做,老是报错。
查到dmesg 可以查看启动时检测到的硬件信息
劳驾各位高手耐心赐教,帮我分析一下:
[root@localhost ~]# dmesg
Linux version 2.6.18-53.el5xen (brewbuilder@hs20-bc2-3.build.redhat.com) (gcc version 4.1.2 20070626 (Red Hat 4.1.2-14)) #1 SMP Wed Oct 10 17:06:12 EDT 2007
BIOS-provided physical RAM map:
Xen: 0000000000000000 - 0000000076ea2000 (usable)
1174MB HIGHMEM available.
727MB LOWMEM available.
Using x86 segment limits to approximate NX protection
On node 0 totalpages: 487074
  DMA zone: 186366 pages, LIFO batch:31
  HighMem zone: 300708 pages, LIFO batch:31
found SMP MP-table at 000f6b40
DMI present.
ACPI: RSDP (v000 PTLTD                                 ) @ 0x000f6ba0
ACPI: RSDT (v001 PTLTD    RSDT   0x06040000  LTP 0x00000000) @ 0x7fefa0ae
ACPI: FADT (v001 HP     WOMBAT   0x06040000 PTL  0x00000008) @ 0x7fefeed4
ACPI: MADT (v001 PTLTD           APIC   0x06040000  LTP 0x00000000) @ 0x7fefef48
ACPI: BOOT (v001 PTLTD  $SBFTBL$ 0x06040000  LTP 0x00000001) @ 0x7fefefd8
ACPI: DSDT (v001     HP   Wombat 0x06040000 MSFT 0x0100000b) @ 0x00000000
ACPI: Local APIC address 0xfee00000
ACPI: LAPIC (acpi_id[0x00] lapic_id[0x00] enabled)
ACPI: LAPIC (acpi_id[0x01] lapic_id[0x06] enabled)
ACPI: LAPIC (acpi_id[0x02] lapic_id[0x01] disabled)
ACPI: LAPIC (acpi_id[0x03] lapic_id[0x07] disabled)
ACPI: LAPIC_NMI (acpi_id[0x00] high edge lint[0x1])
ACPI: LAPIC_NMI (acpi_id[0x01] high edge lint[0x1])
ACPI: LAPIC_NMI (acpi_id[0x02] high edge lint[0x1])
ACPI: LAPIC_NMI (acpi_id[0x03] high edge lint[0x1])
ACPI: IOAPIC (id[0x02] address[0xfec00000] gsi_base[0])
IOAPIC[0]: apic_id 2, version 32, address 0xfec00000, GSI 0-23
ACPI: IOAPIC (id[0x03] address[0xfec80000] gsi_base[24])
IOAPIC[1]: apic_id 3, version 32, address 0xfec80000, GSI 24-47
ACPI: INT_SRC_OVR (bus 0 bus_irq 0 global_irq 2 high edge)
ACPI: INT_SRC_OVR (bus 0 bus_irq 9 global_irq 9 high level)
ACPI: IRQ0 used by override.
ACPI: IRQ2 used by override.
ACPI: IRQ9 used by override.
Enabling APIC mode:  Flat.  Using 2 I/O APICs
Using ACPI (MADT) for SMP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Built 1 zonelists.  Total pages: 487074
Kernel command line: ro root=LABEL=/ rhgb quiet
Enabling fast FPU save and restore... done.
Enabling unmasked SIMD FPU exception support... done.
Initializing CPU#0
CPU 0 irqstacks, hard=c0727000 soft=c07070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12, 16384 bytes)
Xen reported: 2394.126 MHz processor.
Console: colour VGA+ 80x25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7, 52428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Software IO TLB enabled:
Aperture:     2 megabytes
Kernel range: 0x00000000c1fd2000 - 0x00000000c21d2000
vmalloc area: ee000000-f4ffe000, maxmem 2d7fe000
Memory: 1908108k/1948296k available (2049k kernel code, 30840k reserved, 844k data, 168k init, 1202832k highmem)
Checking if this processor honours the WP bit even in supervisor mode... Ok.
Calibrating delay using timer specific routine.. 5993.04 BogoMIPS (lpj=11986092)
Security Framework v1.0.0 initialized
SELinux:  Initializing.
SELinux:  Starting in permissive mode
selinux_register_security:  Registering secondary module capability
Capability LSM initialized as secondary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After generic identify, caps: 3febd3f1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PU: After vendor identify, caps: 3febd3f1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PU: Trace cache: 12K uops, L1 D cache: 8K
CPU: L2 cache: 512K
CPU: After all inits, caps: 3febd3f1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hecking 'hlt' instruction... OK.
SMP alternatives: switching to UP code
ACPI: Core revision 20060707
CPU 1 irqstacks, hard=c0728000 soft=c0708000
ENABLING IO-APIC IRQs
SMP alternatives: switching to SMP code
Brought up 2 CPUs
sizeof(vma)=88 bytes
sizeof(page)=32 bytes
sizeof(inode)=340 bytes
sizeof(dentry)=136 bytes
Initializing CPU#1
sizeof(ext3inode)=492 bytes
sizeof(buffer_head)=52 bytes
sizeof(skbuff)=172 bytes
migration_cost=756
checking if image is initramfs... it is
Freeing initrd memory: 5296k freed
Grant table initializ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ACPI: bus type pci registered
PCI: Using configuration type 1
Setting up standard PCI resources
Allocating PCI resources starting at 88000000 (gap: 80000000:7ec00000)
ACPI: Interpreter enabled
ACPI: Using IOAPIC for interrupt routing
ACPI: PCI Root Bridge [PCI0] (0000:00)
PCI: Probing PCI hardware (bus 00)
PCI quirk: region 1000-107f claimed by ICH4 ACPI/GPIO/TCO
PCI quirk: region 1180-11bf claimed by ICH4 GPIO
Boot video device is 0000:01:00.0
PCI: Firmware left 0000:04:0d.0 e100 interrupts enabled, disabling
PCI: Transparent bridge - 0000:00:1e.0
ACPI: PCI Interrupt Routing Table [\_SB_.PCI0._PRT]
ACPI: PCI Interrupt Routing Table [\_SB_.PCI0.AGP_._PRT]
ACPI: PCI Interrupt Routing Table [\_SB_.PCI0.HLB_.P64H._PRT]
ACPI: PCI Interrupt Routing Table [\_SB_.PCI0.SLOT._PRT]
ACPI: PCI Interrupt Link [LNKA] (IRQs 3 4 5 6 7 9 *10 11 14 15)
ACPI: PCI Interrupt Link [LNKB] (IRQs 3 4 5 6 7 9 10 *11 14 15)
ACPI: PCI Interrupt Link [LNKC] (IRQs 3 4 5 6 7 9 10 11 14 15) *0, disabled.
ACPI: PCI Interrupt Link [LNKD] (IRQs 3 4 6 7 9 10 11 14 15) *5
ACPI: PCI Interrupt Link [LNKE] (IRQs 3 4 5 6 7 9 10 11 14 15) *0, disabled.
ACPI: PCI Interrupt Link [LNKF] (IRQs 3 4 5 6 7 9 10 *11 14 15)
ACPI: PCI Interrupt Link [LNKG] (IRQs 3 4 5 6 7 9 10 11 14 15) *0, disabled.
ACPI: PCI Interrupt Link [LNKH] (IRQs 3 4 5 6 7 9 10 *11 14 15)
Linux Plug and Play Support v0.97 (c) Adam Belay
pnp: PnP ACPI init
pnp: PnP ACPI: found 13 devices
xen_mem: Initialising balloon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hub
PCI: Using ACPI for IRQ routing
PCI: If a device doesn't work, try "pci=routeirq".  If it helps, post a report
NetLabel: Initializing
NetLabel:  domain hash size = 128
NetLabel:  protocols = UNLABELED CIPSOv4
NetLabel:  unlabeled traffic allowed by default
PCI: Bridge: 0000:00:01.0
  IO window: 2000-2fff
  MEM window: f4000000-f40fffff
  PREFETCH window: e0000000-efffffff
PCI: Bridge: 0000:02:1f.0
  IO window: 3000-3fff
  MEM window: f4100000-f41fffff
  PREFETCH window: disabled.
PCI: Bridge: 0000:00:02.0
  IO window: 3000-3fff
  MEM window: f4100000-f41fffff
  PREFETCH window: disabled.
PCI: Bridge: 0000:00:1e.0
  IO window: 4000-4fff
  MEM window: f4200000-f42fffff
  PREFETCH window: disabled.
PCI: Setting latency timer of device 0000:02:1f.0 to 64
PCI: Setting latency timer of device 0000:00:1e.0 to 64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8, 1048576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7, 524288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31072 bind 65536)
TCP reno registered
Simple Boot Flag at 0x3e set to 0x1
audit: initializing netlink socket (disabled)
audit(1253720990.668:1): initialized
highmem bounce pool size: 64 pages
VFS: Disk quotas dquot_6.5.1
Dquo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SELinux:  Registering netfilter hooks
Initializing Cryptographic API
ksign: Installing public key data
Loading keyring
- Added public key FF48355AC6B12D27
- User ID: Red Hat, Inc. (Kernel Module GPG key)

楼主: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anticipatory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pci_hotplug: PCI Hot Plug PCI Core version: 0.5
ACPI Exception (acpi_processor-0681): AE_NOT_FOUND, Processor Device is not present [20060707]
ACPI: Getting cpuindex for acpiid 0x1
Real Time Clock Driver v1.12ac
Non-volatile memory driver v1.2
Linux agpgart interface v0.101 (c) Dave Jones
agpgart: Detected an Intel i860 Chipset.
agpgart: AGP aperture is 64M @ 0xf0000000
RAMDISK driver initialized: 16 RAM disks of 16384K size 4096 blocksize
Xen virtual console successfully installed as ttyS0
Event-channel device installed.
Uniform Multi-Platform E-IDE driver Revision: 7.00alpha2
ide: Assuming 33MHz system bus speed for PIO modes; override with idebus=xx
ICH2: IDE controller at PCI slot 0000:00:1f.1
ICH2: chipset revision 4
ICH2: not 100% native mode: will probe irqs later
    ide0: BM-DMA at 0x10e0-0x10e7, BIOS settings: hda:pio, hdb:pio
    ide1: BM-DMA at 0x10e8-0x10ef, BIOS settings: hdc:DMA, hdd:pio
Probing IDE interface ide0...
Probing IDE interface ide1...
hdc: SAMSUNG CDRW/DVD SM-332B, ATAPI CD/DVD-ROM drive
ide1 at 0x170-0x177,0x376 on irq 15
Probing IDE interface ide0...
ide-floppy driver 0.99.newide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hiddev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usbhid
drivers/usb/input/hid-core.c: v2.6:USB HID core driver
PNP: PS/2 Controller [PNP0303:KBC0,PNP0f13:MOUS] at 0x60,0x64 irq 1,12
serio: i8042 KBD port at 0x60,0x64 irq 1
serio: i8042 AUX port at 0x60,0x64 irq 12
mice: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md: md driver 0.90.3 MAX_MD_DEVS=256, MD_SB_DISKS=27
md: bitmap version 4.39
TCP bic registered
Initializing IPsec netlink socket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Using IPI No-Shortcut mode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168k freed
Write protecting the kernel read-only data: 360k
input: AT Translated Set 2 keyboard as /class/input/input0
USB Univers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v3.0
ACPI: PCI Interrupt 0000:00:1f.2[D] -> GSI 19 (level, low) -> IRQ 16
PCI: Setting latency timer of device 0000:00:1f.2 to 64
uhci_hcd 0000:00:1f.2: UHCI Host Controller
uhci_hcd 0000:00:1f.2: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uhci_hcd 0000:00:1f.2: irq 16, io base 0x000010c0
usb usb1: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2 ports detected
ohci_hcd: 2005 April 22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PCI)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ACPI: PCI Interrupt 0000:03:08.0[A] -> GSI 23 (level, low) -> IRQ 17
input: ImPS/2 Generic Wheel Mouse as /class/input/input1
sym0: <1010-66> rev 0x1 at pci 0000:03:08.0 irq 17
sym0: Symbios NVRAM, ID 7, Fast-80, LVD, parity checking
sym0: open drain IRQ line driver, using on-chip SRAM
sym0: using LOAD/STORE-based firmware.
sym0: handling phase mismatch from SCRIPTS.
sym0: SCSI BUS has been reset.
scsi0 : sym-2.2.3
  Vendor: SEAGATE   Model: ST336706LW        Rev: HPS1
  Type:   Direct-Access                      ANSI SCSI revision: 02
target0:0:0: tagged command queuing enabled, command queue depth 16.
target0:0:0: Beginning Domain Validation
target0:0:0: asynchronous
target0:0:0: wide asynchronous
target0:0:0: FAST-80 WIDE SCSI 160.0 MB/s DT (12.5 ns, offset 62)
target0:0:0: FAST-80 WIDE SCSI 160.0 MB/s DT (12.5 ns, offset 62)
target0:0:0: Ending Domain Validation
SCSI device sda: 71132960 512-byte hdwr sectors (36420 MB)
sda: Write Protect is off
sda: Mode Sense: 9f 00 10 08
SCSI device sda: drive cache: write back w/ FUA
SCSI device sda: 71132960 512-byte hdwr sectors (36420 MB)
sda: Write Protect is off
sda: Mode Sense: 9f 00 10 08
SCSI device sda: drive cache: write back w/ FUA
sda: sda1 sda2
sd 0:0:0:0: Attached scsi disk sda
ACPI: PCI Interrupt 0000:03:08.1[B] -> GSI 19 (level, low) -> IRQ 16
sym1: <1010-66> rev 0x1 at pci 0000:03:08.1 irq 16
sym1: Symbios NVRAM, ID 7, Fast-80, LVD, parity checking
sym1: open drain IRQ line driver, using on-chip SRAM
sym1: using LOAD/STORE-based firmware.
sym1: handling phase mismatch from SCRIPTS.
sym1: SCSI BUS has been reset.
scsi1 : sym-2.2.3
libata version 2.21 loaded.
kjournald starting.  Commit interval 5 seconds
EXT3-fs: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楼主:
audit(1253721012.193:2): enforcing=1 old_enforcing=0 auid=4294967295
security:  3 users, 6 roles, 1658 types, 210 bools, 1 sens, 1024 cats
security:  61 classes, 57675 rules
SELinux:  Completing initialization.
SELinux:  Setting up existing superblocks.
SELinux: initialized (dev sda1, type ext3), uses xattr
SELinux: initialized (dev usbfs, type usbfs), uses genfs_contexts
SELinux: initialized (dev tmpfs, type tmpfs), uses transition SIDs
SELinux: initialized (dev debugfs, type debugfs), uses genfs_contexts
SELinux: initialized (dev selinuxfs, type selinuxfs), uses genfs_contexts
SELinux: initialized (dev mqueue, type mqueue), uses transition SIDs
SELinux: initialized (dev devpts, type devpts), uses transition SIDs
SELinux: initialized (dev eventpollfs, type eventpollfs), uses task SIDs
SELinux: initialized (dev inotifyfs, type inotifyfs), uses genfs_contexts
SELinux: initialized (dev tmpfs, type tmpfs), uses transition SIDs
SELinux: initialized (dev futexfs, type futexfs), uses genfs_contexts
SELinux: initialized (dev pipefs, type pipefs), uses task SIDs
SELinux: initialized (dev sockfs, type sockfs), uses task SIDs
SELinux: initialized (dev cpuset, type cpuset), not configured for labeling
SELinux: initialized (dev proc, type proc), uses genfs_contexts
SELinux: initialized (dev bdev, type bdev), uses genfs_contexts
SELinux: initialized (dev rootfs, type rootfs), uses genfs_contexts
SELinux: initialized (dev sysfs, type sysfs), uses genfs_contexts
audit(1253721012.521:3): policy loaded auid=4294967295
e100: Intel(R) PRO/100 Network Driver, 3.5.10-k2-NAPI
e100: Copyright(c) 1999-2005 Intel Corporation
ACPI: PCI Interrupt 0000:04:0d.0[A] -> GSI 21 (level, low) -> IRQ 18
e100: eth0: e100_probe: addr 0xf4220000, irq 18, MAC addr 00:E0:81:00:94:D0
EDAC MC: Ver: 2.0.1 Oct 10 2007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Revision: 1.90 $ 4 ports, IRQ sharing enabled
intel_rng: FWH not detected
input: PC Speaker as /class/input/input2
parport: PnPBIOS parport detected.
parport0: PC-style at 0x378 (0x778), irq 7 [PCSPP,TRISTATE,EPP]
8250_pnp: Unknown symbol serial8250_unregister_port
8250_pnp: Unknown symbol serial8250_register_port
EDAC i82860: i82860 init one
EDAC MC0: Giving out device to i82860_edac i82860: DEV 0000:00:00.0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Revision: 1.90 $ 4 ports, IRQ sharing enabled
8250_pnp: Unknown symbol serial8250_unregister_port
8250_pnp: Unknown symbol serial8250_register_port
hdc: ATAPI 40X DVD-ROM CD-R/RW drive, 8192kB Cache, UDMA(33)
Uniform CD-ROM driver Revision: 3.20
ACPI: PCI Interrupt 0000:00:1f.3[B] -> GSI 17 (level, low) -> IRQ 19
sd 0:0:0:0: Attached scsi generic sg0 type 0
ACPI: PCI Interrupt 0000:00:1f.5[B] -> GSI 17 (level, low) -> IRQ 19
PCI: Setting latency timer of device 0000:00:1f.5 to 64
Floppy drive(s): fd0 is 1.44M
FDC 0 is a National Semiconductor PC87306
intel8x0_measure_ac97_clock: measured 58594 usecs
intel8x0: clocking to 48000
lp0: using parport0 (interrupt-driven).
lp0: console ready
SELinux: initialized (dev ramfs, type ramfs), uses genfs_context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lo: Disabled Privacy Extensions
IPv6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drm] Initialized drm 1.0.1 20051102
ACPI: PCI Interrupt 0000:01:00.0[A] -> GSI 16 (level, low) -> IRQ 20
[drm] Initialized radeon 1.25.0 20060524 on minor 0
ACPI: Power Button (FF) [PWRF]
ACPI: Power Button (CM) [PWRB]
ibm_acpi: ec object not found
md: Autodetecting RAID arrays.
md: autorun ...
md: ... autorun DONE.
device-mapper: ioctl: 4.11.0-ioctl (2006-09-14) initialised: dm-devel@redhat.com
device-mapper: multipath: version 1.0.5 loaded
EXT3 FS on sda1, internal journal
SELinux: initialized (dev tmpfs, type tmpfs), uses transition SIDs
Adding 2096472k swap on /dev/sda2.  Priority:-1 extents:1 across:2096472k
SELinux: initialized (dev binfmt_misc, type binfmt_misc), uses genfs_contexts
IA-32 Microcode Update Driver: v1.14-xen <tigran@veritas.com>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e100: eth0: e100_watchdog: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0: link becomes ready
SELinux: initialized (dev rpc_pipefs, type rpc_pipefs), uses genfs_contexts
Bluetooth: Core ver 2.1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1
Bluetooth: HCI device and connection manag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HCI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L2CAP ver 2.8
Bluetooth: L2CA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RFCOMM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RFCOMM TTY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RFCOMM ver 1.8
Bluetooth: HIDP (Human Interface Emulation) ver 1.1
SELinux: initialized (dev autofs, type autofs), uses genfs_contexts
SELinux: initialized (dev autofs, type autofs), uses genfs_contexts
SELinux: initialized (dev autofs, type autofs), uses genfs_contexts
eth0: no IPv6 routers present
Bridge firewalling registered
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Netfilter messages via NETLINK v0.30.
ip_conntrack version 2.4 (8192 buckets, 65536 max) - 228 bytes per conntrack
device vif0.0 entered promiscuous mode
xenbr0: port 1(vif0.0) entering learning state
xenbr0: topology change detected, propagating
xenbr0: port 1(vif0.0) entering forwarding state
ADDRCONF(NETDEV_UP): peth0: link is not ready
e100: peth0: e100_watchdog: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ADDRCONF(NETDEV_CHANGE): peth0: link becomes ready
virbr0: no IPv6 routers present
device peth0 entered promiscuous mode
xenbr0: port 2(peth0) entering learning state
xenbr0: topology change detected, propagating
xenbr0: port 2(peth0) entering forwarding state
target0:0:0: FAST-80 WIDE SCSI 160.0 MB/s DT (12.5 ns, offset 62)
agpgart: Found an AGP 2.0 compliant device at 0000:00:00.0.
agpgart: Putting AGP V2 device at 0000:00:00.0 into 1x mode
agpgart: Putting AGP V2 device at 0000:01:00.0 into 1x mode
[drm] Setting GART location based on new memory map
[drm] Loading R200 Microcode
[drm] writeback test succeeded in 1 usecs
eth0: no IPv6 routers present

由于信息过长,分三段发,万分感谢!

网友B:
ide0: BM-DMA at 0x10e0-0x10e7, BIOS settings: hda:pio, hdb:pio
    ide1: BM-DMA at 0x10e8-0x10ef, BIOS settings: hdcMA, hdd:pio
Probing IDE interface ide0...
Probing IDE interface ide1...
hdc: SAMSUNG CDRW/DVD SM-332B, ATAPI CD/DVD-ROM drive
ide1 at 0x170-0x177,0x376 on irq 15
Probing IDE interface ide0...

你看看有sdc sdd么。。。。

楼主:
怎么看呢?用什么指令看?

网友B:
# fdisk -l /dev/adc

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