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的TAD问题

楼主(2009-09-17):
每个位的A/D 转换时间被定义为TAD。每次10 位A/D
转换需要12 TAD 。A/D 转换时钟源可用软件选择。TAD
有以下八种选择:
• 2 TOSC
• 4 TOSC
• 8 TOSC
• 16 TOSC
• 32 TOSC
• 64 TOSC
• 内部RC 振荡器
• 内部RC 振荡器/4
上面是数据手册的内容,加入FOSC=40MHZ,那么一个TAD=2*(1/40)us,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望指教。。谢谢!!!

网友A(2010-01-18):
貌似是这样的

网友B:
有一个最小转换时间的限制,你可以看手册中的那张表格,一般都给出了详细讲解。

网友C:
Tosc=1/fosc
TAD 可以有八种选择,由ADCON2 中的 ADCS2:ADCS0的A/D 转换时钟选择位决定
111 = FRC (时钟来自A/D 模块RC 振荡器) (1)
110 = FOSC/64
101 = FOSC/16
100 = FOSC/4
011 = FRC (时钟来自A/D 模块RC 振荡器) (1)
010 = FOSC/32
001 = FOSC/8
000 = FOSC/2

例如:若该几位设为: 000(Fosc/2),则TAD = 2 Tosc =2*(1/fosc)
                                001(Fosc/8),则TAD = 8 Tosc=8*(1/fosc)
                                010(Fosc/32),则TAD = 32Tosc=32*(1/fosc)
                        .. .. ..
                         .. .. ..

如果你明白了请给我加分 谢谢

网友D:
针对一个已经确定了振荡频率的系统,不是所有的TAD都能选的,比如18F252,最小TAD就是1.6us。象我用32MHZ的话,,设置2,4,8,16,32分频都是无意义的,一定要设置64分频率,得到一个TAD为2us。超过1.6us的最小TAD。至于最小TAD。如果AD章节没有提到,电气特性章节肯定有列出。参考AD部分。具体也忘记了在那里。